分享一下我的D7e飞K110数据

楼主(2017-11-26):
新近入了小神控D7e(左手油),升级了5.0固件,加了三合一,最右侧加了一个三段开关(我用这个开关设置成飞3D模式)。同时,伟力K110也到了。
搜了论坛,K110配合D7e的设置贴并不多,我把我的数据贴上来,高手勿喷。我在外场试飞,自旋翻和侧摆都可以做,1米内定点翻也可以。随着日后对小鸡的进一步熟悉,数据或许还会有些更改,待以后补充。D7e控用USB模式连接电脑,复制下面的数据,粘贴到K110模型文件。祝大家爽飞不炸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0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scalar=90
curvetype=expo
points=45,45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HOLD1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scalar=90
curvetype=expo
points=45,45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HOLD1

[channel3]
safetysw=HOLD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40,11,45,65,8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SW A1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95,88,9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SW A2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95,88,95,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5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subtrim=68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70
curvetype=5point
points=-38,-25,0,4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SW A1
scalar=75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50,0,45,9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SW A2
scalar=75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50,0,45,90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SW A0
dest=Ch7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SW A0
dest=Ch7
switch=SW A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SW A0
dest=Ch7
switch=SW A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FMODE1
time=390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SW A1
resetsrc=FMODE1
time=220
[safety]
Ch3=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HOLD
Toggle=13,10,0,5,0,SW A
Toggle=22,10,0,4,0,SW B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quickpage4=Model menu

楼主:
自我感觉,这个设置已经有点跟手了,但还不完美。再飞几十起落下来看看哪里还要修改。

网友:
全是乱码

网友:
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
我电脑页面上看的是正常的呀。怪了

网友:
能不能直接上传现成的魔板文件啊

网友A:
你确定Deviation5.0能对上频?我的5.0版本Freq-Fine 不能调整,换了个5.0的night build版本可调Freq-Fine数值的才可以对上频,我有两架,一架要调成-20才能对上,另外一架要调成-35才能对上,莫非你刚好是0就可以对上了?那为什么每一家的xk110主板会有这样的区别?坐等大侠指点…

网友:
Freq-Fine是0也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Deviation5.0能对上频?我的5.0版本Freq-Fine 不能调整,换了个5.0的night build版本可调Freq-Fine数 ...

其实我对D7e控一点都不了解,更别说刷了5.0固件后。我的t8fg不支持伟力,才专门买个小神控,让店家改装,专治各路小鸡。设置上我也是一点一点摸索而成,尽量调到自己熟悉的手感。至于对频,倒确实不难,在接受板上按个纽就对好了,相关参数我没有变动(也不会呀
刚才又飞了7电,手感很棒,1S动力也挺喷。

网友B:
电子盲悲摧了,控未粘贴过。能否写详细点?
哪个店能刷5.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盲悲摧了,控未粘贴过。能否写详细点?
哪个店能刷5.0固件?

我在盘锦那家店买的,让他帮刷的固件。我也是电子盲
连接USB接电脑,会出现好几个文件夹,在放模型的文件夹里,把我的数据粘贴在K110文件里面即可。很简单的

网友:
D7E刷M固件能用吗?

网友:
多谢楼主,我的神控也到了,还不知咋用。

网友B:
正在摸索这个神控,发现油门、螺距曲线与其他控的标示不一样。
楼主能否把这些参数具体写出来?
3、舵量/曲线
4、微调
6、油门曲线
7、螺距曲线
8、油门熄火
9、锁尾感度
11、失控保护

网友C(2018-01-02):
我今天再盘锦那个店买了三合一高频头,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摸索这个神控,发现油门、螺距曲线与其他控的标示不一样。
楼主能否把这些参数具体写出来?
3、 ...

不好意思才看到。其实我贴在页面上的数据中都含有你要的信息了。exp我记得是45。我这个数据只能飞3轴模式,6轴我还未研究。目前已经飞了150起落,毕竟1S机,动力不比2s,但是已经很喷,动作也较跟手。摔过几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自旋翻下半程(倒飞翻正)时候机子会傻,为此常常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再盘锦那个店买了三合一高频头,等待中

目前我找不到D7e合适尺寸的锂电,现在我把一块锂电硬塞进去后再也不取出来充电,只好带着控充。
建议买个控带重心调节器,和金属摇杆头,提高舒适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其实我贴在页面上的数据中都含有你要的信息了。exp我记得是45。我这个数据只能飞3轴模式 ...

烦请楼主研究个飞6G模式的配置文件吧,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找不到D7e合适尺寸的锂电,现在我把一块锂电硬塞进去后再也不取出来充电,只好带着控充。
建议买 ...

我还在用四节五号2300容量的镍氢电池,直接用外接插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烦请楼主研究个飞6G模式的配置文件吧,多谢

我这智商最近频频被打脸,估计也没能力研究六轴模式啊其实三轴手感挺好的,可以很稳,也可以很灵,重在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