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机新手存了好多问题一起问

楼主(2017-11-26):
小时候就喜欢飞机,长大了想考飞行员,结果因为小时候得脑膜炎经历无法报名,但是喜欢飞机一直没变。上学那会买了个小直升飞机玩具玩,还算不上是航模。工作了想趁宝宝还没出生玩玩固定翼。扯远了。。。。
前一阵入了天地飞7然后搭配着模拟器开始玩,感觉有点入迷。因为是有一部分外观党的倾向,所以比较喜欢涵道像真机。后来知道了这个论坛,晚上就来看看,发现只看学习的实在太慢,于是就注册了账号,把自己心里堆积的疑问一起给问了。。。大神们都帮帮忙,下边的问题能回答几个帮回答几个~~有些问题可能太小白,别喷我哈~~

1.因为有了遥控,所以接下来打算都买pnp,这个电池如何选择呢?4s、6s还有后边的75c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电池差价很大,一般的靠谱的去哪买呢?

2.大家说的飞翼f.16的飞翼指的是跟fms那样的某个店铺么?还是一个牌子?因为发现不同店铺都有卖飞翼的。

3.因为有点外观控,所以除了好小子外打算就入好看的,阿凡提不符合我的审美,fms里面有个70涵道的a18f如何?从来没看到模友推荐,好慌。。。但是实在漂亮。。。如果不行,那就入 f16了。放心,肯定先把好小子练炸再飞这个。

4.模拟器上可以改那个正反向,就是左转右转方向可以反过来,真机可以么??因为操作习惯不好改,现在模拟器练习的我都是反过来的,不知后边是否影响。

5.论坛固定翼涵道的是否有群呢?想加入组织,但是没有门路。

6.大部分的飞机都可以关油滑行降落么??

暂时就这么多,请各位大神解惑~~~感谢!

网友A:
舵机正反向随便调,但最好和标准一致,不然无法和大家交流。每个飞机都有不同的失速速度,只要大于这个速度,可以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正反向随便调,但最好和标准一致,不然无法和大家交流。每个飞机都有不同的失速速度,只要大于这个速度 ...

感谢!主要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得是和大家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主要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得是和大家一致的~~

欢迎一起讨论,扣群291774997

网友B:
建议楼主寻找本地模友,希望楼主早日找到组织,一起飞

网友C:
鉴于你的这些问题,建议你再过段时间入涵道,先飞练习机

网友:
这些问题不用急着找答案,先入个塞斯纳飞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D:
75c是放电电流,3000mah电池,75c即3×75=225A放电。飞翼f16指的是飞翼品牌,涵道品牌首选飞翼。除了飘飘机以外,大多数机子都要不同程度带油降落,不同是带多少油而已

网友D:
另外,一般越像真的飞机越不好飞,好小子和涵道之间再选择两款机型作为过渡,如果能熟练飞一米的后三点下单翼,飞70涵道就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寻找本地模友,希望楼主早日找到组织,一起飞

五线城市不知道有没有,目前正在积极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于你的这些问题,建议你再过段时间入涵道,先飞练习机

哈哈,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c是放电电流,3000mah电池,75c即3×75=225A放电。飞翼f16指的是飞翼品牌,涵道品牌首选飞翼。除了飘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般越像真的飞机越不好飞,好小子和涵道之间再选择两款机型作为过渡,如果能熟练飞一米的后三点下单 ...

那之间得过度选择什么比较合适呢?可以选择那种中推的像真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般越像真的飞机越不好飞,好小子和涵道之间再选择两款机型作为过渡,如果能熟练飞一米的后三点下单 ...

选择中推得像真机是否能当过度用呢?

网友E:
独特的摇控手法确实是跟其他模友交流有点阻隔。但各种手法都是可以练成高手的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

江苏宿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独特的摇控手法确实是跟其他模友交流有点阻隔。但各种手法都是可以练成高手的

请教一下,飞机远离我飞去,左手油门。左手向左就是左转。右手向左是朝左侧身。右手向前是抬头。这三个哪些是跟模友不同的呀?

网友:
你入门不要飞涵道,除非土豪,先飞桨机,如果没有飞行基础,那就先飞飘飘。我是直升机入门后才开始飞固定翼,所以直接飞像真机,所以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G:
首先 遥控控制方向一定要改过来,主流也就分美国手和日本手。如果你习惯左手油门建议你去看一下《戴氏基础飞行训练》上面有详细的解释,这个论坛有的下载,对自己自学很有帮助。鉴于你只飞过模拟器,那么最好不要入涵道,会炸到你没有信心再继续下去的。首飞用好小子没有问题,你以后是要飞涵道那么好小子飞熟练了就入个塞斯纳吧,练好起飞 降落 航线。塞斯纳飞熟练了之后可以再入一个前三点下单翼的练习机,这架飞机练到能够熟练起降的话就可以飞涵道机了,第一架涵道机还是选择翼载荷小一点的运动机。再飞熟练了之后涵道随便上吧。  如果你不差钱可以忽略中间的步骤,好小子直接升涵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飞机远离我飞去,左手油门。左手向左就是左转。右手向左是朝左侧身。右手向前是抬头。这三个哪 ...

请教不敢。同是模友交流下,听你的意思是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是副翼和升降。方向和副翼打左往左,打右往右是正常的,你右手向前是抬头,向下是低头,这个就跟正常的相反了,趁早改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不敢。同是模友交流下,听你的意思是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是副翼和升降。方向和副翼打左往左,打右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遥控控制方向一定要改过来,主流也就分美国手和日本手。如果你习惯左手油门建议你去看一下《戴氏基础 ...

感谢!好小子已经在路上~~~~

网友:
欢迎入模
先从好小子、或者冲浪开始吧,等你炸上两架手也练的差不多了、上面所问的问题也基本都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遥控控制方向一定要改过来,主流也就分美国手和日本手。如果你习惯左手油门建议你去看一下《戴氏基础 ...

已经找到,看了一个下午,收获很大!!十分感谢!

网友:
美国手? 左手油门跟方向舵,  右手副翼和升降, 拉杆或者带杆 上升,顶杆或者推杆 下降。  千万不要闹成顶杆上升。

网友H:
欢迎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欢迎入坑

请问有没有活跃一些的qq群'~~~~

网友:
你的升降舵方向反了。另外,不差钱的话,用fms的魔鬼作为练习机,比好小子更好飞

网友I:
1.因为有了遥控,所以接下来打算都买pnp,这个电池如何选择呢?4s、6s还有后边的75c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电池差价很大,一般的靠谱的去哪买呢?
答:电池一般有3S 4S 6S 8S 12S。。这个取决于你的水平和今后的发展,,如果目标是大飞机,那么在4S 6S之间不要停留,飞好了,就换!这里面也有个小方法,比如8S 可以用2个4S串联(普及下:串联改变电压,并联改变电流,比如2个4S 5000毫安 50C的电池,串联就是8S 5000毫安 50C,并联就是4S 1万毫安 50C,C并不改变,改变的只有电压和电流),所以定一个目标,达到什么程度非常重要!!再说说C,C就是放电量的意思,C越大 单位时间内电流就越大,一般固定翼70C就非常大了,我一般都用45C的电池!只要电池没有虚标,45C个人感觉足够!比如前面说的 4S 5000毫安 50C的电池,它的瞬间电流最大就可以达到,瞬间最大5A*50C=250A,就是这么算的!(实际中这个跟你的电调也有关系)这就谈起了电池选购的问题,所以还是要买好的电池,比如格式、花牌之类的,如果自己有条件,买点富力的电芯,自己锡焊也可以!这样成本低一点,,这次就说个大概,哪个有问题,再详细问,你下说这么多你也记不住 。

2.大家说的飞翼f.16的飞翼指的是跟fms那样的某个店铺么?还是一个牌子?因为发现不同店铺都有卖飞翼的。
答:关于飞机,有三大品牌,FMS,飞翼,黄赛,,这三个做固定翼相对不错的,亲民的~桨机、涵道、窝喷为主,,比如你说的F16 有FMS牌子的,也有飞翼牌子的,还有黄赛牌子,,杂牌子的也有!对于这种些,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想省事儿就多花钱,想省钱就多花时间,,,品牌的一般组装完成度很高,质量也好,价格也贵,拿电动涵道来说:黄赛的F16 105mm  12S的 在5000元左右~起落架非常像真!某小作坊做的 64mm的 F16 只要400元,,中间参差不齐。个人推荐,还是从品牌机入手,因为对于一个新手来说,飞都飞不明白,组装飞机更上难上加难,所谓飞机航模,7分装机,3分飞,,组装调试很重要。完全个人意见,勿喷~谢谢

3.因为有点外观控,所以除了好小子外打算就入好看的,阿凡提不符合我的审美,fms里面有个70涵道的a18f如何?从来没看到模友推荐,好慌。。。但是实在漂亮。。。如果不行,那就入 f16了。放心,肯定先把好小子练炸再飞这个。
答:审美不审美的,看你的目标,,比如我的目标就是飞上黄赛的 炫云6窝喷机,,,我的成长路线是 用飘飘机了解飞机基本性能,每天用模拟器练习下意识反应,然后上FMS的魔鬼,练习飘飘降落,然后是下单翼 342,然后是64mm F22 3S版 飞熟了 升级4S版,,然后飞的三角翼---T45 64mm T45 70mm 90mm---yak130 70mm F16 70mm ,,蓝翔的mig29 双70mm,,FMS的A-10双70mm,,目前正在练习轻木FOX,,准备上黄赛的105mm 阿凡提。这是我的,可能有点杂,我也是边飞边摸索,,一开始目标没有定好,看着哪个好看,就飞哪个!所以,订一个目标非常重要!我就没定好。。给你个参照吧!具体的等你定完目标,再聊~~
4.模拟器上可以改那个正反向,就是左转右转方向可以反过来,真机可以么??因为操作习惯不好改,现在模拟器练习的我都是反过来的,不知后边是否影响。
答:真机也可以,不是真机可以,是遥控器支持就行!什么摇杆反向 舵机反向 混空,,只要遥控器支持就行!
5.论坛固定翼涵道的是否有群呢?想加入组织,但是没有门路。
答:多学习 多交流,,建议加你们家附近的群,只有实际飞行,相互学习,才有进步,,群里聊天纸上谈兵而已!没多大用,个人感觉~只能补充你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没有意义!多去飞场,看大神们飞,,,我有一段时间,天天在飞场看人家飞窝喷,油机。。回家的路上假想飞行动作和预判飞行航线,,这个很重要!

6.大部分的飞机都可以关油滑行降落么??
答:关不关油门不在于飞机,在于你飞机的速度,飞机速度很慢了,带点油门保持不失速就行!飞机很快,关了油门依然很快,降落一样出事故。。所以,要了解飞机,熟悉飞机的失速点,,保证飞机在不失速的情况下,最慢的速度去练习降落,然后轻拉机头即可,保证机身承受70%以上的重力就好!犹如蜻蜓点水,逐渐一点点的接近地面,轻轻的亲吻大地那种,
其他,有问题再说!

网友:
欢迎大家补充的回答,一时间也想不出别的,,,打字水平不高,一点点打的!

网友J:
我入门就飞涵道到现在,飞翼是一个品牌,FMS也是一个品牌他们在某宝都有官方店, 飞翼做涵道机比较久,主攻的也是涵道机,可以说是国内做涵道飞机做的最好的厂家没有之一。  FMS 做桨机二战机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涵道机是近一年才开始做得,不过做得也不错,建议飞70的F16   比较好飞,舵量小一点飞最好,比较漂的一款飞机,    建议升降舵舵量开到55   副翼75    。可以加我 V信 13320807896   不懂得随时给你解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入门就飞涵道到现在,飞翼是一个品牌,FMS也是一个品牌他们在某宝都有官方店, 飞翼做涵道机比较久,主攻 ...

同意,,这几年FMS的涵道 做的还行,但是发泡率不好~~ 但是飞机总体比飞翼的轻!另外,我是副翼70 升降舵60 比率-45%。比率-50%。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意,,这几年FMS的涵道 做的还行,但是发泡率不好~~ 但是飞机总体比飞翼的轻!另外,我是副翼70 升降舵 ...

对FMS的飞飞机70的价格已经上了1300了感觉利润看得太高了,而且才开发不久,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也不能说不支持,在等等。成熟了就可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因为有了遥控,所以接下来打算都买pnp,这个电池如何选择呢?4s、6s还有后边的75c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电 ...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入门就飞涵道到现在,飞翼是一个品牌,FMS也是一个品牌他们在某宝都有官方店, 飞翼做涵道机比较久,主攻 ...

经常看你的电池视频,很过瘾!

网友:
不要f16,不好飞。
推荐入门的:
70涵道f22
64涵道f35
70涵道j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不是大神 只是一个过来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看你的电池视频,很过瘾!

谢谢赞赏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