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新款飞塔 LDARC F4+OSD

楼主(2017-11-27):
一直期待kk新款飞塔,终于等到了,快递给力,很快就收到了,上次kingkong发布ET125买了一台,很喜欢,多买了个头罩,这次买了个ET115地板,又装了架ET115

Kingkong  F4 20A迷你飞塔20*20孔距(有3层和2层可选)各项参数F4飞控+OSD 48频 0/25/100/200图传一应俱全,2S-4S供电

飞塔做工真心不错,价格实惠,以前看上这种别的牌子,价格好贵不舍得买,kingkong价格实惠,现在终于用上了
插座还有保护套,想的真周到,保护插针

大家到手后,仔细检查一遍线的定义,这里使用的是kingkong  OV231镜头,两个插头壳子调换一下,就可以用了

试了一下ET115不用保护圈可以用2.8寸桨,很不错,比较协调,可以两种玩法,想暴力飞,就不用圈了,加上电机保护圈,就可以爽飞了

三层飞塔好方便,只需要焊接电机就行了,装机简单方便,很快就装好了,

后面遇到一点问题,我买的是20A飞塔,电调宽了点,把头罩柱子修掉了一点,完美装上了,建议大家买12A比较小点,听说可以完美安装,12A使用1104-1106够用了,完全没问题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顶 这个飞塔 好jb帅啊

网友A:
在哪能买到呢

网友:
冬天装个小机室内飞 好爽

网友B:
让我想起地平线的涵道机,真的是太贵了。kk的这款性价比就高多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有意思哦,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起地平线的涵道机,真的是太贵了。kk的这款性价比就高多了。

确实实惠点,配件还便宜,贵的我一般都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能买到呢

淘宝搜索kingkongf4就有了

网友C:
飞起来手感怎么样?

网友D:
这套飞塔在kingkong130飞蛋里能装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飞塔在kingkong130飞蛋里能装下吗?

不行,高了,用两层+Q100图穿不错,图穿放下面,这是之前装的kingkong1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手感怎么样?

不错,et125暴力点

网友:
100 115 120哪个大小好点。115算比较折中么

网友E:
KK 的这个三层塔有没有 Rssi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KK 的这个三层塔有没有 Rssi 输入?

没有吧,我没用过,不懂,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KK 的这个三层塔有没有 Rssi 输入?

网友:
摄像头直接插飞控接口,图传有 OSD 显示吧?不需要额外焊接吧?

网友F:
kingkong会出标准版的飞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ngkong会出标准版的飞塔吗

不知道,不好说,看到他们有在搞大机子,电机2405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好说,看到他们有在搞大机子,电机2405的

2405看到了,很漂亮,准备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05看到了,很漂亮,准备入一套

是的,kk的价格都还不错

网友E:
有没开飞,大油门下的图传画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开飞,大油门下的图传画面如何?

没问题,明天上视频你看看

网友:
好棒 也想要搞一台

网友:
来啊,,单飞啊。反正有 大把风骚~~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明天上视频你看看

我用dvr拍的效果不好,后面加装了LED,当误了时间,中午瞎飞了一下,看看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5NDk5MjY4MA==.html      dvr拍不出效果,在看看手机拍的效果,这是之前拍的et125

网友E:
视频呢。每次都打开帖子看看,别烂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呢。每次都打开帖子看看,别烂尾啊!

没拍好,我下午敢删除了,频率没对好,小飞手自动搜索的,这两天风大,下次在拍个你看看,先看看这个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5NDk5MjY4MA==.html

楼主:
把圈拆了,两种玩法

网友G(2019-04-21):
我也是KK20A飞塔,开自稳根本没法飞,不是一直升高就是下降,调参都按官网调的,飞的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