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17-11-27):
新买的这种舵机,装上摇臂后,用手左右掰,只能动一点点,不能动360度,正常吗?

网友:
有一种舵机叫360度舵机

网友:
装拉杆为什么要360℃?这个可以用只不过容易扫齿

网友:
要旋转360°?    那就要买另一种舵机,这种舵机就小飞机上用用得

网友A:
这个是90度舵机,360度是下面这种

网友:
不推荐用手掰舵臂,万一扫齿得不偿失。

网友:
目测辉胜9克舵机,不能360度是设计使然

网友: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0度舵机,360度是下面这种

舵机卖不??看你舵机泛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卖不??看你舵机泛滥。。。

不卖,都要上机的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舵机功能和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