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锂电池过放了,真的没救了吗?错!

楼主(2017-11-27):
新锂电池过放了,真的没救了吗?错!
对于许多新手来说,不小心把锂电池过放是时有发生的事。然而我看到帖子中许多人不负责任地回复说,换!换!换!
其实真的不用这不是鼓励过放!这不是鼓励过放!这不是鼓励过放!
具体方法:(B6充电器
  • 插上电源;
  • 按“BATTTYPE”至“program select NiCd BATT”(就是用“镍氢电”的充电模式)。
强调:一定要小电流0.1A!一定要小电流0.1A!一定要小电流0.1A!
看着冲,不要离开,只要充到9.0V左右时,你就按照平时“平衡充”的方法。如果不行再回到““镍氢电”的充电模式”,直到充电器能认识为止!

最后说一遍,过放了一定不要扔掉,其实2S可以改为1S,3S可以改为2S……以此类推。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三年前我用它救活过过放的电池。说明一下:NiCd是镍镉电池,NiHM是镍氢电池。

网友A:
楼主说:看着冲,不要离开,只要充到9.0V左右时,你就按照平时“平衡充”的方法。
推测应该是指3S电池吧,如果1S充到9.0V应该会起火了,请楼主补充说明一下。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我有B6,请问楼上指出的差异是否需要修正:
1. 是NiCd还是NiHM模式?
2. 是不是每1S要充到3V,即3S充到9V,4S充到12V?
手头没有问题电池,不然我实际测试,所以还得麻烦楼主,或者其他模友验证后分享一下

网友:
早就用过的方法,确实可行。测试电压0V的电池救回来了  但是不会和原来一样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看着冲,不要离开,只要充到9.0V左右时,你就按照平时“平衡充”的方法。
推测应该是指3S电池吧, ...

同这位朋友推测。。。可能是3S的电池,另外充到9V说明LZ是直接T头输入,没有单独从电芯引线接平衡头。

网友C:
刚换一格式

网友:
巧妙,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换一格式

插图传显示器忘拔了

网友:
锂电过放只要有电压都可以小电流恢复,对于没有电压显示,平衡充已经不能识别电池时,需要单芯片激活。我炸鸡没有找到飞机,第二天找到飞机时,4S电池已经没有任何电压显示了,插到A6充电器上不能识别。这时就需要用1S电池做单片激活,最后完整激活4S电池,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看着冲,不要离开,只要充到9.0V左右时,你就按照平时“平衡充”的方法。
推测应该是指3S电池吧, ...

你是对的,我是在假设大家基本的知识应该具备的情况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我有B6,请问楼上指出的差异是否需要修正:
1. 是NiCd还是NiHM模式?
2. 是不是每1S要 ...

1S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我有B6,请问楼上指出的差异是否需要修正:
1. 是NiCd还是NiHM模式?
2. 是不是每1S要 ...

用NiHM(镍氢)

网友:
我是过放电电池插动力头,平衡头插个好电池充,充一会过放的电芯有电压了,拔掉好电池,正常充就能冲进去了,就算救回来电池过放的电芯也不行了,已经半残废

网友D:
一般救回都是差不多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救回都是差不多废了

不会的,至少我的没有。

网友:
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救一个电池能省几十块,非常不错,然后空中掉电炸机损失几十块,扯平了,如果是很贵的电池就能省很多啦,当然炸机损失也更多

网友:
我电池第一次充电被人充到4.35,电池直接充鼓包,放电完了又好了,上次接收电压回传掉了,直接飞到调转,飞回来电池已经变成球,充电到3.85放了一天又吸回去了,从2.8充到4.2电压1500电池冲进去1600,现在依然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