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的横轴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楼主(2017-11-27):
螺丝太小,tb也找不到。敲直了,总有点双桨。

网友A:
橫軸有副廠的
雙槳看看是不是槳變形
槳夾擺臂變形
扳一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軸有副廠的
雙槳看看是不是槳變形
槳夾擺臂變形

感谢指点,请问x宝我搜什么关键字能找到副厂的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軸有副廠的
雙槳看看是不是槳變形
槳夾擺臂變形

说到桨变形,发现原厂的桨弯的也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请问x宝我搜什么关键字能找到副厂的横轴?

目前看來沒人賣
除了槳夾跟槳會變形
頭也很容易歪
多檢查用手扳扳就好了
橫軸其實不需要常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來沒人賣
除了槳夾跟槳會變形
頭也很容易歪

好的,谢谢。

网友B:
直接换个旋翼头也可以    100机的机子很多都是通用的  再不行  横轴长短 可以自己加点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旋翼头也可以    100机的机子很多都是通用的  再不行  横轴长短 可以自己加点垫片

嗯,不知道hcp 80 100的头能不能直接换装?

网友:
TB搜索 BLH33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hcp 80 100的头能不能直接换装?

HCP100 主轴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