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尝试老版有副翼450之二

楼主(2017-11-27):
        周日得空又开始鼓捣。补发的大齿盘还没到,先学习下新入的二手天8控,果然比天6强多了光说明书就这么厚(细看下其实没啥用,不会的还是不会)。
       下午齿盘到了,果然平整了,装上,然后拆k8线,按照大神xfjja同学的帖子,重新接上线,只接尾舵机部分,重新上电脑设置。。。话说还没设几步,断电了咋回事??斜盘舵机还有反应,又重新拆线插线。。。百思不得其解,然后舵机也没反应了,才意识到可能电池没电了!可是这电池应该还有11v啊(闲置了一年多,前几天又充电到12v,然后想着电池急忙不用,又手欠用B6放点,放半小时到11v,摸B6滚烫,吓得赶紧停下来)。然后又出去找B6回来,果然,3s电池识别成2s没法冲,又上网找办法,万能的网络总是有办法,用镍氢充电模式冲到10v再换正常充电,充到11.5v赶紧再调试。调完一试,果然灵验,手晃模式有反应,可是斜盘舵机乱套了。。。。要我说还不如都用k8接管全部的舵机,那样在系统里设置一目了然,正反都有提示,我接在控上就乱了,一则是新手对舵机混控运动方向不了解,二则也不了解这个控,于是乎各种吱吱扫齿的声音,又在控系统里一通乱调,然后柳暗花明了,3个舵机运动协调了,也不喘了,也不扫齿了,也不憋热了,机子有离地趋势时尾部向右飘然后就定住了,但是。。。。。机子飞不起来?!!
借用的别的图,同型号的,请教下大家,1、2、3 舵机应该分别连遥控器哪个通道?我先来:开始我是想当然的1接六通螺距,2接一通副翼,3 接二通升降,憋死舵机运动混乱以后,我改:1接二通升降,2还是接副翼,3接六通螺距,摸索调了几次正反向以后就顺了,然并卵飞不起来。卖家给出了123分别接接收机的261通道的接法,还没试验。
续:舵机通道已改,并且调到楼下兄弟roland-c说的效果,还是没飞起来,现在我觉得是螺距问题。。。一开始十字盘不平,调节时把舵机连杆都调短了,好像现在没有正螺距了哈哈;还有天8那块控电让我用到低压报警鼓包了       再请教:舵机拉杆怎样调长短合适?我这个调长短很费劲,得拆下两端球头螺丝,用手硬拧,有的球头扣还拧裂了。

网友A:
舵机运动的规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直升机上升,十字盘上升。反之下降。

上升的时候,桨螺距为正(把副翼调到水平的时候测量)

直升机滚转,十字盘倾斜,而且方向一致。

网友:
十字盘装错了吧?

楼主:
不会吧,他这个是前三角,来货时装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运动的规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直升机上升,十字盘上升。反之下降。

噢学习了

楼主:
答:在普通模式十字盘控制方式下,副翼的动作仅仅由副翼舵机完成,升降的动作仅仅由升降舵机完成,桨距的变化也仅仅由桨距舵机完成,3个舵机各司其职。CCPM模式十字盘控制方式下,十字盘每一个动作都由3个舵机同时动作完成的。比如桨距的变化3个舵机同时推拉十字盘上下运动,副翼的动作同时由副翼和桨距舵机同时1推1拉完成,升降的动作由升降舵机和副翼及桨距舵机完成的1推1拉完成。

网友B:
要设混控,有副翼,他们以前讨论说有副也可以上k8,所有通道都接上,说是更稳,反应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混控,有副翼,他们以前讨论说有副也可以上k8,所有通道都接上,说是更稳,反应慢半拍

k8单独锁尾也行,遥控器直接混控三舵机,正好学习下遥控器设置

网友C:
看你玩飞机,比我还折腾....加我244-198-3736。我把我微薄的知识无偿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玩飞机,比我还折腾....加我244-198-3736。我把我微薄的知识无偿送给你

我现在觉得组装、调整和研究也很有意思,年龄大了喜欢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运动的规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直升机上升,十字盘上升。反之下降。

还真是简单易懂,按你这标准调正反很快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