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无法启动,疯狂抖动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11-27):
用的是pixhawk的飞控,2216的电机4个,之前很正常的,通电后电机隔几秒抖动一下,按下安全开关后电机静止不动,除非遥控器解锁加油门后才会启动旋转。后来我换了个接收机,就是433增程的。后面就出问题了。通电后没问题,电机还是几秒抖动一下,但是只要我打开安全开关后,电机就开始狂抖模式,1秒抖好几下。然后遥控器解锁后加大油门,电机也不会转动,还是继续在那狂抖。刚开始以为是飞控的问题,因为手上有多的,就换了个新飞控,新飞控是别家的,刚开始很正常,但是我调试校准好后,打开安全开关,还是狂抖啊。被这个问题已经快搞疯了,希望有经验的大大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校正下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正下油门行程。

谢谢,我试试啊。

网友:
感觉是无刷电机缺相

网友:
1. 看是不是 433 干擾
2. 單獨 用調機機器 去 測試電變跟馬達 (不要經過飛控)
3. 馬達線內斷
4. 電變 問題~

逐步 排除吧!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和飞控不匹配,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了433增程接收机就出问题了,你再换上原来的接收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