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MINI PIX飞控使用帖

楼主(2017-11-27):
乐迪MINI PIX飞控使用帖
    听到乐迪MINI PIX上市的消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初才参加活动,飞控没到之前,先在闲鱼买了一个F330机架带电机电调一套,配的CC3D飞控尝试了多次就是无法联机,就再没捣鼓。

等了几天MINI PIX到货,的确是迷你(mini)型的,旁边CC3D的外壳,几乎一样大小,无压力安装各种飞机(超小型除外)

以下针对自己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简单进行说明,至于流程按照说明书完全可以完成:
1.软件安装,直接下载乐迪提供的专用地面站,上面有乐迪logo的,非乐迪提供的地面站偶尔能联机但固件无法写入或有可能造成死机!

2.MP软件安装电脑系统建议使用WIN10,WIN7需要SP1版本,非sp1建议就别折腾了,主要Net Framework 4.6.2 无法安装

3.数据线一定要用质量好点的,本人就遇到一条数据线给手机用没问题,飞控连接总是出现无法连接、连接失败等提示,搞了半天换根线就正常了!
4.每一步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机架选择--加速度校准(最好搞个水平尺)

5.罗盘校准(如果使用GPS就和飞控粘在一起校准)
校准时经常遇到绿条不动等问题,多试几次或者拔插USB重新连接试试,多数可解决,初次校准还是感觉有点难度,成功一次后就觉得很简单了!
6.遥控器校准--这个几乎无难度,按照说明很简单
7.飞行模式--目前楼主只使用了自稳模式和返航模式,经测试正常,要点是:将设定开关的PWM值调整遥控器和软件动作一致即可,要保存才能生效!
8.模拟解锁-验证可以正常解锁后再上机,解锁前需要连接安全开关,长按LED指示灯常亮后再进行解锁
9.电流计按照说明书进行校正
10.装机要点:
(1)固定好电机电调、
(2)确认好1、2、3、4各个轴电机
(3)安装飞控、GPS、安全开关、电流计等附件
(4)在可顺利解锁不装桨的状况下校准电调行程(初次装可能略有困难,重复几次即可顺利完成)
(5)确认电机旋转方向,如果不正确可以调整电调输出的三根线
(6)装桨有正反桨之分
找个没人的地方首飞吧,

     以上也是我在使用MINI PIX时的安装流程及遇到的问题,对于高手可以略过,对于新手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飞行模式目前我只试了两种,还有很多种等练熟了再试!
基本上装完后楼主直接试飞,好在有乐迪的F110空心杯练手的基础,感觉这个大四轴比空心杯更稳定!

一些建议:
1.GPS建议能直接支持乐迪OSD,可以直接在控上查看信息,对于飞固定翼只需要测个高度、速度非常有用,希望后期设计能够添加
2.电流计能否直接焊个输出,这样可以更方别连接,这是自己焊的

3.由于MINI PIX全新设计插头,一般模友很难找到插头和线,建议多给配几根,方便和其它外设连接!

后记:
按照发帖要求视频为教程形式,本人也是初次安装四轴,经验有限就不班门弄斧了,本打算发一个飞行视频,无奈使用摄像头效果一般、图传也一般,导致录制的视频每个只有不到1分钟,等后期搞好了再补充!

这些年......对乐迪......也可以说是真爱了

补充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3ODY4NDI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如果无法打开请直接复制网址!

楼主:
网站不改进,每次发个帖子都发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ug

有好多bug

网友:
有多少bug?

网友(2018-01-22):
地面站为什么老报错,一下子又正常,担忧啊

网友(2018-03-31):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先看一下您的地面站上报错的

请问乐迪at9s那个旋钮(选择键)里边的元件叫什么?因为失灵了,过保了,想自己买回来换上!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B: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先看一下您的地面站上报错的

你好,這個 MINI PIX 電源模塊 ,有寫 2-4S,但又見有寫 2-6S 的,

那請問,這電源模塊的XT60 插頭插到  22.2V 6S 的電池,能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