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悬停中突然往后飘

楼主(2017-11-27):
如题,最近亚拓150x悬停时有时会突然快速往后方飞,推升降舵要打很大舵量才能推回去,,有时还推不回去。看了看后面那个舵机好像也没坏,静态遥控打舵后面的舵机行程也基本正常,右面的舵机前几天扫齿了,刚换的新的。左面的舵机也正常。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插电之后不要动飞机,等陀螺仪校正之后飞。

网友B:
我的hcp100s(150grs主板)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这时候切自稳的话跑得更凶。所以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温度漂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cp100s(150grs主板)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这时候切自稳的话跑得更凶。所以我觉得可能和陀螺仪温度漂移 ...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之后不要动飞机,等陀螺仪校正之后飞。

都是校正后飞的,起飞后开始正常,有时一直没事,有时突然就往后飞

网友C:
舵机有没有抖舵现象

网友D:
像是舵机卡死   舵机顺滑吗

网友E:
直機有震動自平就會不行
會越飛越歪
第一步排震看看
再來是檢查舵機中立點是不是偏移
把APP內的舵機都置中
看看擺臂是不是還有往中間裝的空間
放平上電開機後把升降舵拉到底三秒
等陀螺校正完畢藍燈不再快速閃後再試試
150若炸機時沒切油門
電壓變動會導致參數亂掉
用APP調整完沒確實跳出也會亂掉
設定完等機板亮綠燈後再重上電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有没有抖舵现象

打开舵机看了看,果然是后面那个舵机也扫齿了,扫的不太厉害,换了个齿轮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舵机卡死   舵机顺滑吗

打开舵机看了看,果然是后面那个舵机也扫齿了,扫的不太厉害,换了个齿轮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機有震動自平就會不行
會越飛越歪
第一步排震看看

,原来是后面那个舵机也扫齿了,只是扫的不太厉害,换了个齿轮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

新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