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FPV经典机型(小胖)的安装、调试、飞行记录(升级U22首飞)

楼主(2017-11-27):
所有小胖相关视频(共16个)全部上传至B站,欢迎浏览!

从买来切糕433,到安装小胖,经历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感谢这里的不少朋友们指点!现在总算能初步驾驭这小胖子了!期间也不断完善了配置!
先说配置吧:
动力:朗宇2216 KV1250(现已更换成2814 KV1100,动力表现更好,特别是起飞,后面有起飞视频!)
电池:4S 6400 18650锂电(新增一块4S 9600电池,重量增加200g.)另配了一个BEC模块转换成12V电给图传和摄像头使用
电调:好盈铂金40A (带BEC 5V)(保险起见已更换60A的飞腾,因为加上云台后,总重1.9KG以上了,起飞基本是满油门了,虽然时间不长,还是稳妥点好哇!)
桨:9060 马刀桨
飞控:U2SG(已升级为切糕U22)
遥控器:DVEO 10
增程:切糕433
图传:奥姆威 1W (蓝壳)
接收:鹰眼旗舰版
天线:发射端用原装棒子,接收端用枫叶小平板 14DB和肥鲨蘑菇双天线(目前的图传极限是700米高度,6公里左右,信号就变弱了!)
舵机:银燕金属舵机
襟翼:自行添加(用了两只银燕普通舵机,反向安装配合一根Y线就可以让一对襟翼同时向下运行,增加了襟翼面积后效果明显
像机:飞萤6S(配上USB输出AV,可以通过下面的开关和摄像头一键互相切换)云台:三轴无刷云台,X宝直接下单,3XX元,性价比不错,绝对对得起这个价钱了!(效果非常稳定,拍出的视频终于不晃啊晃的了!
视频开关:自制(末尾有制作方法及视频演示)

下面是最近一次带云台飞行的视频

2017.12.23 飞控升级为U22,首飞,平横模式、起飞模式、降落、定点、直线爬升、地面站、航点模式……飞了个遍!!爽啊!!

原来一直用的U2SG,今天第一次用U22 (5.5版,刚买的),几点体会:1、起飞很好用(不用你U2SG那样先开足油门)直接切起飞模式后,带一点速度小跑两步,油门自动起来,然后迅速平抛出去,就沿设置好的角度爬升起飞了;
2、各种飞行模式都很好用,比U2SG多了不少模式,重点是航点模式(后期航拍可以直接用航点自动飞,一心只管拍就行了);
3、地面站模式下午用了两次,感觉一是航点好像不是很准,跟设置的有误差,二是航点好像有点乱,第一次上传的航点好像与第二次上传的有点乱了,也许是还没有熟悉APP的操作,我手机上下载了安徒生和飞鱼两款,其中飞鱼的地图显示有点问题,两款APP感觉区别也不是很大。

以上全套起飞重量现在2.0KG左右(电池如果换成4S 9600的,重量就到2.2KG了!)。

重心:主碳杆位置或主碳杆向后0.5厘米都试过,差别不大。

经过几次测试,目前最远的距离已经飞到了6公里左右,其间433信号稳定,图传因为棒子发射天线在空中被风吹倒了,导致返回时有段时间没有信号,现在作了一些小改进!

关于降落,开始的时候一直担心小胖速度快,难降落,因为我这里降落的场地是个操场,四周有2-4层的建筑物,现在经过练习,总算基本掌握了降落的方法了!

结合朋友们之前在帖子里指点的降落方法,我现在的方法如下:1、起飞前先观察好风向,逆风降落;2、要降落前,向飞到远方大约400-600米,高度100米左右,调头然后对准“跑道”;3、随着距离降落点越来越近,慢慢收油,降低高度,保持接近巡航的速度;3、我自己做了襟翼,在距离300米的时候放下襟翼,高度保持在50米左右(因为建筑物的高度大约在20多米高)太低了容易撞上建筑物;4、此时速度最好能保持在40左右,如果超过50就再收一点油门,因为这时就算油门不足掉高问题也不大(时间关注OSD上的高度)这时候离降落点很近了,注意调好角度(方向舵);5、待到飞机飞过建筑物后,已经进入视线,此时高度一般在30-40米,必须推升降舵(这时可以同时先放下襟翼,正好有个低头动作),让飞机沿下倾30度角的方向迅速降低高度(此时油门20左右即可,不能高,高了速度就降不下来),因为操场长度有限,一直滑降的话长度是不够的;6、同时收油门,待快速降落到高度大约2-3米的时候,拉一下升降舵(快速拉一下,收回,最好不能让飞机再次升起,能保持机身水平就行了)同时,根据飞机的速度情况,可以配合油门快速轰一下(幅度也不是很大),目的就是保持飞机不失速的同时,能平稳地滑降至操场中央草皮上。

这种降落方法本人已经试验了好几次了,基本都是成功的!
(目前先整理这么多,本帖将会不定期更新记录……)

其他话不说了,上一些图片吧!如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安装完成的小胖

换个角度再来拍一张
说明:这里的襟翼是自己DIY的,接在接收机5通道上的,用三段开关控制,可以分两档放下。
实测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还没有完全达到心里的预期!另外关于网上讨论的开襟翼后是否低头或抬头,我觉得可能跟重心的位置有关系。因为在有一次测试的时候的确开襟翼后是会低头的,但后面测试中又没有低头的现象了!还有一点,襟翼的作用跟飞机和重量估计也有一定的关系!后续我会进一步尝试测试襟翼的效果(下面第二个视频就是襟翼面积加大后的视频,经过测试效果明显
视频地址:

在空中放下襟翼后,略有低头现象!

副翼下面埋了一个BEC,放在这里主要是想离接收设备远一点,尽量减少“干扰”433接收机!

前期测试的时候,虽然戴了个大口罩保护机头,还是有炸过的痕迹,好在对机机的影响不算大。

图传的天线加装了一个转接头,这样应该就不怕在空中被风中吹歪了!(经过测试这样安装很好,天飞中不会向后倒,不飞的时候可以将天线横过来放收好,另外增加一个转接头对信号没什么影响,至少感觉不到! )

飞控及内部的走线!电调吊装在飞控的下方(悬空,这样更利于散热,仔细观察小胖前部和中间底部是有小洞的,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气流正好穿过机身内部,能带走一定的热量)!
另外说一下,之前用的一只中特威的电调,价格是蛮便宜的(原来用的好盈普通的那种 40A不支持4S,换的中特威)但在起飞前,本地测试了下,用大油门75%左右,轰了5分钟,电调明显变烫,后来降到50%左右本地测试,到最后还有三分之一电量的时候,竟然电机转速间隙性的下降,换了个铂金的电调后,同样的方法测试,一切正常!并且温度比原来那个要低不少……
一分钱一分货呀!为了防止以后万一飞不回来,还是狠心换好点的吧!

副翼

433的接收,第一次上天飞的时候,对角安装的(两根天线成90度,分别和尾翼平行),但效果并不好,3公里不到就开始掉信号了,最低只有70%左右了!
后来网上恶补,按照枫叶专家的建议:加装了地线,实测很有效果!(另外发射端原来是绑在操场上的足球门的钢框上的,这次也用一根2米多的木棍,架高了一截)
现在的天线一根天线竖着,另一根斜着装(常用的转弯方向的时候,另一根保持竖直)这样的效果主要目的是,平时大多时基本用竖直的天线,转弯的时候用另一根。这也是从其他帖子里学来的,至于效果究竟是哪些影响的,我也说不太准确。反正这样一折腾后,433的信号比第一次飞好多了!高度400米,飞出去快6公里了,433信号才开始略有变动,也只是100%变成98%而已……
433的发射第一次是下面左图中,第二次作了改进,用一根木杆增加了大约2米多,一是增加了高度,二是减少了钢管对信号的干扰,还有一点延长了发射天线与遥控接收之间的距离。
(目前用现在的方法,最远飞到6公里,433的信号基本还是100%,只是偶尔变成98%,目前已经完全满足我使用了!)

盖子是原装的采用两颗螺丝,平时一般直接固定了后面一颗螺丝,正反贴上胶布后,直接可以打开关闭,飞行的时候只需要安装一颗螺丝即可。

飞完后躺在箱子里的小胖。

用办公室一个联想电脑的箱子DIY了一个小工具箱,可以完美地装下433发射机、鹰眼一体机、电池、工具等。

想飞的时候,拎起来就走!方便。。。。-------------------------------------------------------------------------
今天换上了朗宇2814 KV1100的电机,这电机动力真不是盖的,70%油门起飞感觉 已经很暴力了(起飞重量大约1.68KG),45度角直直的就上去了。
本来还准备换个60A的电调,现在看40A的暂时够用了,70%油门,电流也就30A不到,飞出去分把钟就三四百米高了,40%左右的油门就能正常巡航了!

手抛起飞(U2SG的起飞模式)

小场地降落
(场地其实不算小,是一个周长300米的操场,只是四周有建筑,所以只能40米高度进场后,迅速俯冲再落地!)-----------------------------------------------------------------------------------------------------------------------------
2017.12.17   更新
云台早就调试好了,包括相机在内总重量多了将近200g,一直没敢装上去飞,就怕降落有个闪失!
经过数次降落练习,现在终于掌握了降落的要领了!云台也可以上去耍耍了!效果咋样,直接看视频吧!
(PS:挂云台之前先用一个负重模块绑在飞机头练了好些次数,直到连续十次降落不出问题)
电调换成了飞腾60A的,因为起飞的时候基本是满油门了!
另外,手抛起飞实际不用助跑,只要保证飞机沿直线略带向上的角度扔出去就行!(偶尔情况起飞角度不正,不能立刻打舵,最好等有了一定的速度后,再修正)

-------------------------------------------------------------------------------------------
2017.12.19更新:

做了一个视频切换的开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20440789

网友A:
云台不能随心转比较遗憾

网友:
整合一体不错!

网友:
漂亮,手工一流

网友:
经验帖。收藏学习了。我的小胖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能随心转比较遗憾

等技术练好了,必须上云台,到时候可以直接用像机的AV输出代替摄像头,这一点已经测试OK了!那样图传看到的,就和录像的一致了!
至于云台现在正在考察学习中(飞宇2De、云之思 无刷3D),也希望大家 给推荐推荐。。。。。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我已炸了五六架小胖子啦,但是还是买了它,也准备装机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技术练好了,必须上云台,到时候可以直接用像机的AV输出代替摄像头,这一点已经测试OK了!那样图传看到 ...

其实舵机组装个就好了,上那么好的云台其实没必要除非你航拍

网友C:
建议:1、换2814后上60A电调。2、图传发射天线不要使用转接头,有增益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1、换2814后上60A电调。2、图传发射天线不要使用转接头,有增益损失。

这个是在朗宇官网上查的,我用的就是这款  2814  KV1100,9060桨,最大电流只有38A,如果不上大尺寸桨的话,铂金40A应该够用了!毕竟很少暴力飞行的,大部分巡航电流应该在10A以下,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图传的接头,谢谢提醒,下次测试一下,再看看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舵机组装个就好了,上那么好的云台其实没必要除非你航拍

就是玩航拍,想让拍的画面稳一点,再稳一点!
看到云之思的那款  300多,价格还能接受,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炸了五六架小胖子啦,但是还是买了它,也准备装机啦,

怎么炸坏那么多啊!我这才是第一台!

楼主:
昨天检查小胖,无意中发现原来电机底坐与飞机固定的四颗自攻镙丝竟然掉了两颗,剩下的两个也松了,就靠一点热熔胶粘在上面了。幸亏检查得细致,要不然下次直接飞的话,电机在空中掉下来,那准完蛋!!
索性换上了双十一就买到手的朗宇2814 KV1100的电机。这次安装电机,特地在原来的底座木板上镙丝眼处滴了点502胶,电机座与木板连接的镙丝也涂了点螺丝胶,装完后用记号笔在镙丝上做了记号,这样每次飞完好检查镙丝有没有松动。
原来用的是朗宇2216 KV1250,因为时间用得久了,早期曾在3D机普利米上头朝下炸坏过桨座,有点担心哪天这电机会挂。
今天晚上有空,就在地面全放电一次测试了一下,电池还是4S 6400的18650电池,过程如下:

1、75%左右油门5分钟,期间偶尔60%,放电电流保持在25A左右,模拟起飞爬升,实际飞行应该到不了这么大电流。感觉动力真是比2216大了不少,声音也略好听一点;
2、5分钟后,油门40-50%之间,放电电流7-13A之间,大部分时间保持在45%,放电电流8.5A左右,持续了大约20分钟;
3、25分钟后,电力已经放到5000左右了,电压显示13.2左右;
4、最后加大油门轰几下,还有电,但明显跟开始不一样了,电压掉得很快,只能瞬间轰油门,不能长时间保持大油门;
最终运行了28分钟,共放电5600,感觉余电已经不多了,关机;

中途用手摸过电调,温度还是蛮高的,烫手,但最后关机后,很快就不烫了!
电池最后拿出来也有一定的温度,就是天冷拿来焐手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至此地面测试顺利结束,下次上天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朗宇官网上查的,我用的就是这款  2814  KV1100,9060桨,最大电流只有38A,如果不上大尺寸桨 ...

同配置,起飞电流满油56A。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配置,起飞电流满油56A。仅供参考

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玩航拍,想让拍的画面稳一点,再稳一点!
看到云之思的那款  300多,价格还能接受,只是不知道效果 ...

摄像头底座粘个软的泡沫胶就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底座粘个软的泡沫胶就无敌了

您说的意思,就是没必要上云台,只要在运动像机下面垫块软垫么??

楼主:
今天换上了朗宇2814 KV1100的电机,这电机动力真不是盖的,70%油门起飞感觉 已经很暴力了(起飞重量大约1.68KG),45度角直直的就上去了。
本来还准备换个60A的电调,现在看40A的暂时够用了,70%油门,电流也就30A不到,飞出去分把钟就三四百米高了,40%左右的油门就能正常巡航了!这个视频用的是U2SG飞控里的自动起飞模式,扔出去就直接拉升(手抛很轻松!一点压力也没有)

这个视频是手动起飞,一手拿遥控(放在拉升舵上),一手抛机,抛出去后就打升,不需要拉到底,保持上升姿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