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车床塞铁

楼主(2017-11-27):
我手上有一台阜新产的0618车床,少中拖板塞铁想自已做个,谁有此塞铁尺寸图,能提供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铸铁的吧?

网友B:
塞铁的尺寸没那么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铁的尺寸没那么严格吧
问题是我不知道中拖板塞铁尺寸是多少,无法制作。

网友C:
测量一下间隙就知道塞铁尺寸了

网友D:
这种老车床图纸很少,即使给你图纸尺寸也不一定合适,很简单的东西,用不用图纸,制作时间都差不多,何况自己测也很简单。大体用卡尺测测间隙,然后用近似的薄铁片插进去,再插厚薄塞规测间隙,相加大体就差不多。最后依据这个尺寸制作后研磨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E:
有实物了怕啥,木头片做个模型慢慢试,试好了做个铁的。不怕松可以用螺丝调节

网友F:
我的是0618a,回家拆开才能测量

网友G:
弄个差不多外形,然后慢慢磨吧,一边磨一边式。最好涂抹上一些东西,这样哪里卡就能看出来了。我就是这样弄得。

网友G:
大小头粗量一下 弄出来后慢慢研磨吧
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