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YERC蓝牙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7-11-27):
近日参加TIMYERC组织的1元购蓝牙模块,还包邮
在使用乐迪MINI PIX时无法连接,地面站显示蓝牙模块已连接,但实际无法传输数据,是不支持PIX飞控还是哪块设置问题?
请高手给点建议或者厂家给予指导,

网友A:
蓝牙传送必须改57600才行 , 预设是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传送必须改57600才行 , 预设是9600

谢谢!今天回去再试试!

网友B:
目前只支持 BetaFight、CleanFlight 和 iNAV 固件的飞控,MINI PIX暂时未支持。后续手机软件会更新对PIX飞控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支持 BetaFight、CleanFlight 和 iNAV 固件的飞控,MINI PIX暂时未支持。后续手机软件会更新对PIX飞 ...

火星来的吗?

网友:
新手,大佬请多指教,我也是咨询厂家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