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几个FPV的问题。。。

楼主(2017-11-27):
1.优酷上有很多FPV视频非常好看。但是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OSD界面有的没有。这个是不是模型上放了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比较差的摄像头与飞控和OSD连在一起。另一个1080P或者4K的摄像机单独自己在拍?
2.我还看到论坛里有人说可以省一个摄像头(大概就是把小蚁接AV线输出到图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运动相机是否是边录制边输出?如果是 那带DVR的接收机有何用?录的全是雪花屏。。。

网友A:
用独立摄像头比较清晰 AV输出的画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独立摄像头比较清晰 AV输出的画质差

也就是说两个摄像头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两个摄像头喽?

是的 一个摄像头 一个摄像机

网友:
有OSD的是图传录像,无OSD的是录像机录像,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OSD可以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一个摄像头 一个摄像机

那那个摄像头才几十,图传也不太贵。。。赶紧买个爽爽试试。
那接收现在一般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摄像头才几十,图传也不太贵。。。赶紧买个爽爽试试。
那接收现在一般用什么呢?

接收用的最多的应该是鹰眼一体显示器吧

网友B:
接收用鹰眼锐视吧,带dvr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用鹰眼锐视吧,带dvr功能

收了个。。。

网友:
DVR录下来的有OSD信息,主要是研究看参数用的

航拍主要靠运动像机录下来的1080P视频

网友:
不管你机载的是高清还是标清摄像机摄像头,实时通过图传发射接收的都是标清信号。机载端录制可以是高清图像。地面DVR的目的是保留osd参数,可以用于分析飞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