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飞这款飞机了

楼主(2017-11-27):
没有场地,田间地头过把瘾!

网友:
国家电网

网友A:
样子有点像40年前的十通道靶机,那个时候的十通道设备还是“军品”级的,接收机用谐振继电器后接小型继电器,伺服机构是真空泵的,用电磁气阀控制作动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有点像40年前的十通道靶机,那个时候的十通道设备还是“军品”级的,接收机用谐振继电器后接小型继电器 ...

呵呵你说的都不错,咋怎么了解靶机呢?高手!

网友:
改一型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说的都不错,咋怎么了解靶机呢?高手!

哈哈,我玩过,这个靶机的遥控器需要用12V电瓶,接收机是圆饼型有螺纹和密封圈的铸铝盒子,可以防水。

网友:
起个大早飞机机

网友B:
你这个改一靶机垂直尾翼是后配的,不是原装吧

网友:
靶机,历史的回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改一靶机垂直尾翼是后配的,不是原装吧

你也是高手,这个细节你都能发现,改一型靶机改成了飞伞翼机的,我不喜欢伞翼机,飞起来软绵绵的 ,就又把它又改成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C:
(图片网上转发)
在早些年,航模中曾用这种继电器作多种通道控制机构动作,它的吸合线圈是用音频电流,在各种不同频率的音频电流的作用下,弹片会产生相应的振动,而弹片的振动是有固定频率的,因而每种频率音频电流只能使特定的振动片产生振动,故只能使继电器的一组触头接触,从而控制一组电路的接通,而产生预定的动作。它就象我们平常所用收音机的喇叭一样,是靠音频电流来驱动的,所以航模上接受机就相当于一部收音机,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超再生式机,不过这种方法已被淘汰了,现在多通道控制不采用这种方式了。

网上找了找关于早期靶机的资料,学习了。
以下文章为转发。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01-BDC4B838-7EB-8A0

上文介绍了靶机的配置,本文要特别介绍接收机内的“万能继电器”―――谐振继电器,这是接收机中最值得骄傲的部件(如图)。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接收机采取了非常简单的单通道音频输出,即:一只低频管的输出端连接一个谐振继电器,分别提供10个通道(10个动作)的指令,也就是一只管子和一个继电器可以控制飞机的所有动作,如:拉杆、推杆、俯冲、横滚、左右转弯、关闭油门、开伞迫降、微调巡航等等。这些复杂的动作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是很容易实现的,它们可以被高集成电路和多通道控制用比例调节来完成,而在70年代,就只能用上面讲的单通道设备来实现。单通道设备在一个时间内只能完成一个动作的指令,不像多通道设备可以同时完成转弯+俯仰(向下和向上)+横滚等连贯的平滑动作。用单通道设备操纵右转时,就不能上升或下降,操纵上下飞行时就不能转弯。因此,操纵手的水平要非常高。为了满足各项操作,每次都是点发式地扳动按钮。

    这一系列的指令都是通过谐振继电器发出的,谐振继电器的线包就是音频输出管的负载。当操纵手扳动一个动作钮时,就会发射一个音频信号。该信号被接收机放大、检波、滤波之后,还原成音频信号通过继电器的线包,产生交变磁场,该磁场在极靴(继电器的铁芯)上产生震动的磁力,该磁力作用于排列在极靴上的簧片,使其中一片谐振起来。谐振的簧片触及到相应的常开触点时,就接通了一个电磁阀的电路。由于音频信号是脉动的,所以触点的接通也是震动不稳的状态,需要在触点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器,把音频信号整流为平滑的脉动直流,稳定电磁阀的接通状态。

    谐振继电器最巧妙的就是它那10个一排的簧片了。那些簧片从一根最长的开始,依次缩短,最后那根簧片最短,其震动频率也最高。簧片的长度是按照发射的音频频率而确定的,即:它的谐振频率和接收的某个音频频率相同。当相同频率的音频信号在极靴上产生震动磁场时,与之相同频率的簧片就产生了震动,其它的簧片不动。新设备在第一次使用时,都要校对各个簧片是否能够与对应的音频信号谐振起来,如果不谐振,就用什锦锉修改簧片的长度(当然只能往短的方向修改),使之达到最佳谐振状态。

    每次飞行时,我们还要“拉距”。就是发动机手抱着飞机走到100米开外,操纵手依次扳动按钮,看看飞机的舵面是否随之动作。每相隔几个小时的飞行都要拉距,因为温度的变化会改变元器件的参数,从而改变震动的频率,所以每个按钮的旁边都有一个微调电容器。操纵手先把微调钮拧到最左侧,然后用改锥(螺丝刀)慢慢地将微调拧向右端。当发动机手举手示意“好”(那时不兴说OK)的时候,就表明信号谐振了,这时还要再继续向右拧动一“格”的刻度(约1mm的弧度),据说飞机上了天,距离远远超过100米后,接收的频率响应还会偏移,所以要按照经验向右多调整一“格”,避免飞机在远处偏移出谐振范围。

     操纵手还要打开身边的收音机,用收音机接收自己发射的音频信号,收音机必须处在短波接收的状态。拉距时,首先要把收音机调谐到能够听到“嘟嘟”的频道上。由于每个音频信号都不同,所以该“嘟嘟”声是以“哆、来、咪、发、嗦、啦、西”的音调出现的。为了确认自己的操纵是否“落实”,就需要用收音机来监听音频声音,教员和其他成员也能在旁边指导操纵手的操作。每发射一个信号的长短,是单短脉冲还是连续脉冲,这关系到改变飞行姿态的程度。每一次飞行都要扳动上百次按钮,身边的收音机会不断地发出“哆、来、咪、发、嗦、啦、西”的不同组合音调,所以每个操纵手都在弹“电子琴”。

    还有一个有关天线的发射原理,就是拉杆天线的顶端是发射电波的盲区,而最强的发射范围是与天线前端夹角的45°的环绕区域,所以操纵手不能用天线尖端指向飞机,否则飞机会失控。应该侧身以45°角“面向”飞机,飞机就最听指挥。

    应该说,在一个3人的航模组(发动机手、无线电手、操纵手)中,操纵手是最重要的,他的操作水平决定飞机的起降效果,直接影响高炮部队的训练。有的航模组因为飞行不好,飞机经常损坏,他们总在修理飞机。好不容易飞行一次,飞行姿态还是乱七八糟的,使得地面部队怨声不断。老朽是操纵手,还精通无线电,熟知发动机,所以很快就被长期留任在卫戍区教导队当教员。

    有一次在塞外实弹高炮射击,寒风吹得老朽眼泪直流,又腾不出手来擦拭。陈参谋就让小胡和小张站在我的左右两侧,小心翼翼地用手帕轮流为我“粘掉”眼泪,还不能使我的眼睛模糊,否则高速的飞机就会失事,那是我唯一享受过的“被伺候”。

    有时看战争片,当银幕上出现了敌机轰炸扫射的情景,我就有种莫名的亲近感,仿佛那飞机是我操作的(很多影片中的飞机其实都是遥控模型替代的)。我按照指挥员的指令,让飞机俯冲、爬高、平飞、横滚、侧滑、300米高飞、20米低飞……;身后传来高炮的吼声,炮弹拖着长长的亮光,在我飞机的拖靶附近穿过,在远方baozha,把一朵朵小白花挂在了天边。

                                                2012年4月28日

网友:
楼主巡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网上转发)
在早些年,航模中曾用这种继电器作多种通道控制机构动作,它的吸合线圈是用音频电流, ...

按照部队的说法,您是老同志了,你所经历的基本上都遇见过,航模组的兵都是,上级硬性安排过去的,因为我热爱航模千辛万苦调过去的,还参加了,全军在郑州高炮学院举办的第一届”红二靶"机培训班,所以主动与被动还是有区别的,30年了,一直没有丢掉这个爱好,以至于现在在单位上专门搞这个,工作还要十几年,,好在天天都可以飞飞机,爱好变成了工作,我是最幸福的人。

网友:
改一型靶机,使用南京1101厂40CC双缸甲醇发动机,遥控设备BJ6903。

网友(2018-05-12):
都是高手,佩服,早期的我都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高手,这个细节你都能发现,改一型靶机改成了飞伞翼机的,我不喜欢伞翼机,飞起来软绵绵的 ,就又 ...

您好,请问拆下来的伞翼能出给我我吗?

网友:
国家电网,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