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和16sz买哪个?

楼主(2017-11-28):
实验室配的六轴,打算买个控。想问问14sg和16sz买哪个好?

网友:
英文熟就买14,中文就买16

网友:
随便哪个都够用,看米多少选

网友:
都一样,推荐18SZ

网友:
14 16 18都来一个那个用的好留那个然后在把其他两个卖了

网友:
14够用了的 18都买2个14了

网友A:
要么14,要么18,16不划算,就多个中文,摇杆总成一样的

楼主:
准备买14sg了

网友:
14    16   18各有优劣 ,看心情看钱包吧 。

网友:
想买单机 配什么接受好,6通道就行,副厂的那个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14,要么18,16不划算,就多个中文,摇杆总成一样的

18sz比16sz贵了1200元就多两轴承………一个轴承600元………我觉得18sz才不划算吧………

网友:
单位的,贵点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14,要么18,16不划算,就多个中文,摇杆总成一样的

同感,已怒买14SG~

网友:
借位一問:
第一次接觸Futaba, 小型4軸機, 14SG 應該用那個迷你接收比較可靠?
謝!

网友B:
18sz 14飞喷襟翼难调,没有独立微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sz 14飞喷襟翼难调,没有独立微调

选2A+2F,没有独立微调和不会设置是两个概念哦。

网友:
16和14手感区别不大,就是多个中文彩屏

网友:
说真心话,14sg兼容各种futaba接收,屏幕清晰够用。通道够用。手感也够好。性价比最高的控,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2A+2F,没有独立微调和不会设置是两个概念哦。

没研究透 出了14、换18

网友D:
脚指头都晓得买贵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