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 4.6的启动方式讨论

楼主(2017-11-28):
两年前入了HPI 4.6的KIT版,原厂发动机是手拉启动,磨合时不当心拉断手拉器,随后买了个新的,两年中也没玩多少次,最近保养了下,爽玩了几次又断了。当初用手拉方式也是为了不用带电启动之类的,虽然启动累点,但不用随身带很多东西。但是手拉频繁坏,我是否有必要改电启动呢?不知道各位对于手拉和电启动是怎么个选择的,是否我手拉方式有点粗暴,使用方法有问题呢?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A:
手拉斷了,拆下自己換繩就可以。彈簧片斷也可以修,要是換電启,看看用啟動器還是一鍵然控启動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拉斷了,拆下自己換繩就可以。彈簧片斷也可以修,要是換電启,看看用啟動器還是一鍵然控启動組。

修好过一个,但非常费劲,可能我拉的太长,导致弹簧片断根了

网友:
換個啟動後蓋,用啟動器啟動了。這樣最好。現在HPI的東西配件都難搞了。

网友B:
是不是湮缸了,不然没那么大劲儿。
手拉成功率较低,天热还好点。
电启动后背,也不结实,我扭碎了一个,好在我又3D打印了一套并加强了簿弱环节。
我用775电机+联轴器+启动棍,现在是冬天启动也挺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湮缸了,不然没那么大劲儿。
手拉成功率较低,天热还好点。
电启动后背,也不结实,我扭碎了一个,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有可能是淹缸,不过好久没玩了,新手也不怎么懂,所以拉的比较心切;我刚买来磨合前根本就拉不动,后来我拿了超细的砂纸自己打磨缸壁,被老鸟说的很惨,不过我也奇怪,一直玩到现在,发动机还是挺有力的,随便抬头,提速和怠速也很稳,就是启动有点紧,我也不知道到底算是什么状态,最容易启动的方法是滴几滴油在缸里,一拉就响!如果您是很有兴趣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加个微信:MOMO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