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飞翼F16 70mm的涵道 转弯掉高问题

楼主(2017-11-28):
最近飞了飞翼F16 70mm 6S版,用的是5300毫安 70C的电池!速度很快,飞机很贼,,有点把持不住的感觉,,最要命的就是 转弯掉高,,我一般降落都先把飞机垂直起来,拉升降舵,,问题就发生了 一下掉了太多的高,险些炸鸡!但是升降舵拉的过高,飞机就太高了,不能贴着地面降落,,很是头疼!!

网友:
太重了吧 5300的电池

网友:
用6s3300比较合适 飞机太重了肯定不好飞

网友:
这么重的电池,要放多后才能不头重?!
我也只是用4s3500飞这机,很好飞。我4s涵道用6s2600电飞也可以飞5分钟,没必要用这么重的电池。
而且你这样的降落方式很危险,降落时容易失速导致失去对飞机操控,建议练习带油降吧。

网友A:
1.电池选用6S 3300-3700
2.副翼升降舵面的D/R建议不要太大,不然太灵活你掌握不好,然后副翼升降加EXP

网友:
你可能刚开始飞涵道像真机,16转弯掉高厉害这是正常的,在转弯的时候加一些反方向舵补偿就可以了,还有提醒你70涵道用5300的电池太大了太重了,建议你选择2600~3500的电池

网友:
总结一下,电池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选用6S 3300-3700
2.副翼升降舵面的D/R建议不要太大,不然太灵活你掌握不好,然后副翼升降加EXP

好的!大小舵 70%,,EXp -35%可以吗?还是再大点?-45%,,-55%?

楼主:
好的 又得买新电池了,,,想着以后进阶90mm涵道,还得买5000

楼主:
好的吧!大家都说我电池重了,,,官方给的 说也可以用5000左右的!我的理解就是像魔鬼一样 用1300毫安的也行 2200毫安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小舵 70%,,EXp -35%可以吗?还是再大点?-45%,,-55%?

EXP20-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吧!大家都说我电池重了,,,官方给的 说也可以用5000左右的!我的理解就是像魔鬼一样 用1300毫安的 ...

电池重量也重要,多几两对飞机影响很大。

网友B:
70涵道你用5300???盖子咋盖上的??我朋友用3700都头重,要打好多微调。这机适合2600到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涵道你用5300???盖子咋盖上的??我朋友用3700都头重,要打好多微调。这机适合2600到3300

就是把电池放后面塞进去,然后就盖上了?没啥难度啊。。。飞翼 70mm F16对吧?难道电池的体积不一样么。。你是太高了?

网友:
我就是6s 5000飞的,是有点重,但也不至于像你说的这样,就是降落速度快飘得远一点而已。

网友:
降落战斗机,一般是带点杆,保持下降率不变,机头稍微抬一点,飞机会以稳定的速度自己落到地上。如果想轻点落,触地前再多拉一点,如果懒得拉让它自己落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