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FPV】FRSKY X9D PLUS 地面拉距测试

楼主(2017-11-28):
【兔蛋FPV】FRSKY X9D PLUS 地面拉距测试

【兔蛋FPV】FRSKY X9D 改装用5DBI天线开箱

【兔蛋FPV】FRSKY X9D 改装5DBI天线后拉锯测试

网友:
撞控,顶一个

网友A:
鬼佬用原装x9d对l9r接收拉距10公里,然后图传不行了才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佬用原装x9d对l9r接收拉距10公里,然后图传不行了才返航

骚了

网友:
简单讲,功率增加一倍,距离增加一半;再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鬼佬用原装x9d对l9r接收拉距10公里,然后图传不行了才返航

具体要看环境,如果有根移动通信大天线柱在旁边干扰,100米不到肯定也会失控,直接摔飞机。

网友(2020-02-03):
这个测试什么什么结果
也没总结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