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17-11-28):
新买的电池到了,两个3S5200 40C串联,塑料浆直接GG

速度不知道破百没有,有空测一下速度,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佬,怎么提升平稳性?我觉得起滑有点慢

网友:
塑料桨 一般上60就断

网友A:
怎么会,前面的帖子,救援船

网友B:
无刷电机用铜管做的水冷不行的,还是搞个水冷套吧!

网友:
一看就是自己装的船。船模电池25c就可以了

网友C:
买成品还是收的二手?这应该是山z的半成品猫,电机虽然看不出型号,但是凭细节推断,绝不可能破百,
另外,水套应该升级一下,不要用塑桨,反扭大的话,电池适当偏置,注意检查接头温度,顺带一提,舵机不错

好奇问一句,用的什么电调,这个开关似乎不是海王的

网友D:
这个舵架不太好,一是桨与舵距离太近、二是起滑前桨位过深、三是舵叶阻力比较大(过长、过厚、前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架不太好,一是桨与舵距离太近、二是起滑前桨位过深、三是舵叶阻力比较大(过长、过厚、前掠)

才开始玩船一点也不懂,大神带我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成品还是收的二手?这应该是山z的半成品猫,电机虽然看不出型号,但是凭细节推断,绝不可能破百,
另外 ...

买的船壳加五金,用的车用动力,某音速的3674电机2100kv, 好盈一狼15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前面的帖子,救援船

才开始玩,没有救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用铜管做的水冷不行的,还是搞个水冷套吧!

感觉温度可以接受

网友:
老铁,下次玩带上我

网友:
直接干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船壳加五金,用的车用动力,某音速的3674电机2100kv, 好盈一狼150A电调

楼主一看就是玩车的,kst舵机,再看看那一组40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