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解。。轴传通病看来。

楼主(2017-11-28):
为啥旋翼头每转一圈要有一下卡顿,阻力有点大。x3发现对传伞齿盘不平,有影响不?我换新的了。问题依旧。富丽450也是相同的问题。飞机低转速悬停还可以。但是转速一高,旋翼头就开始剧烈晃动了。

网友A:
齿咬合过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咬合过紧了

一针见血。问题是咋解决??求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针见血。问题是咋解决??求教了。。

465 的话  前伞齿有个调整垫片的  去掉垫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5 的话  前伞齿有个调整垫片的  去掉垫片看看

都没加电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针见血。问题是咋解决??求教了。。

大齿和电机咬合 移动电机 一张A4纸带过 不破为原则  尾后前齿和小齿咬合 同样  A4带过  调整主轴齿座高度

网友:
可能还是太紧。富丽450有的对转或伞齿同心度差,会有卡顿,换个同心度好的再拼命把尾轴伞齿往里按就好很多。。

网友:
换皮传多好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齿轮问题,亚拓450l就有2种,一种26齿,一种28齿的

楼主:
富丽能换皮传的??

网友:
x3可以换q3的螺旋伞齿,精度不错,受力比x3的直伞齿好,噪音小,有逼格,不容易扫齿,唯一的缺点就是会产生一定的轴向力,把尾管往外推,不过这根本不是事,没多少台机子舍得搞螺旋伞齿,要是飞轴传的,可以升级这个

网友C:
可以换q3的螺旋伞齿啊,大大改善噪音,受力情况利大于弊,如果你要飞轴传的话强烈建议换

楼主:
这个不错。。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q3的螺旋伞齿啊,大大改善噪音,受力情况利大于弊,如果你要飞轴传的话强烈建议换

齿盘和伞齿一起换??还换别的不??

网友D:
我的x3没这个情况  我觉得轴的飞起来要比皮的x3舒服  炸鸡不多还是轴传好

楼主:
问题就是炸鸡才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盘和伞齿一起换??还换别的不??

只需要换小齿盘跟前伞齿,尾波部分那两个建议你不换,因为你要换的话还要换中联

楼主:
好嘞。下次买配件都带上。。改吧。。轴传不出毛病还是很来劲的。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折腾,开始一直以为是k8的问题。

网友:
小机轴传是麻烦些,不过适合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x3没这个情况  我觉得轴的飞起来要比皮的x3舒服  炸鸡不多还是轴传好

轴传对伞齿精度要求太高,我的450伞齿从飞越到富丽又到亚拓,折腾啊,不过飞起来舒服,不炸机可以飞好久了

网友:
尾驱动齿轮座螺纹部位有毛刺,清除后就好了,两台X3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q3的螺旋伞齿啊,大大改善噪音,受力情况利大于弊,如果你要飞轴传的话强烈建议换

请教Q3还有那些配件与X3通用,尾管和传动轴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Q3还有那些配件与X3通用,尾管和传动轴通用吗?

尾管的直径一样的,横轴通用,大桨夹通用,主轴座通用,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管的直径一样的,横轴通用,大桨夹通用,主轴座通用,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