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怎么判断主轴弯没有?

楼主(2017-11-28):
安全飞行了600多起落的亚拓450L,终于炸了,本来已经安全降落地面,谁知道一不小心碰到油门,飞机腾空而起,飞了一米多高,本来可以拉起来重新降落,但是养成条件反射的习惯,遇到问题就锁油门,所以当时想都没想,就直接锁了油门,飞机失去动力落到草地上,大浆打到草i上,软软的,还没坏,但是脚架坏了,不知道主轴弯了没有,如果是飞越的主轴直接贴在游标卡尺上,看看有没有缝隙就知道弯了没有,但是亚拓450L 的主轴中间有一个凸起,所以不能贴在上面观察,不知道怎么判断主轴弯了没有?顺便问问哪里可以下载模拟器,我的光盘丢了

楼主:
只坏了一个脚架,其他都没坏

网友:
在玻璃或者其他平整的平面上放两块同厚度的玻璃  主轴的突起让它在两块玻璃中间  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用上螺丝的电钻夹住,一转起来,马上发现直不直

网友:
600起落,金属疲劳,建议换新

网友:
我也是主轴贴卡尺检查弯曲的。。。

网友:
地上滚两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k8的,飞起来看震动值就知道有没弯,一般震动超过2000就肯定弯了

网友:
或者旋翼头拆了,给点油门看主轴转动有没晃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k8的,飞起来看震动值就知道有没弯,一般震动超过2000就肯定弯了

我用的是MB,以前用过K8,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震动

网友:
一摸一样的情况,我也遇到了。主轴没歪,横轴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