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打印

楼主(2017-11-29):
自制航模用3D打印可解决许多手工较难的问题

网友:
有弓无箭还是白搭

网友:
看打印效果还不错,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打印机的特点和结构 及精度,使用优缺点。

楼主:
这种机型结构都一样,打印机头只在一平面上运动,被打物体在平台上高低移动(Z轴)相比3角洲型的在结构钢度上要好些。精度方面受结构震动,平台调平及模型所需的支撑多少而定,模型的打印方向也很重要,目前的打印机因是切片形式打印为塔式方向为好,水平方向的曲面都不太好,打印精度(层高)设置一般为0.15以上,否则打印时间太长,模型强度方面受脱层的影响,受力件要按水平方向打而不能按切片方向,对精度要求高的物件还是用激光敏型打印才能满足要求,但那种机器太贵了,模型爱好者买不划算。

网友:
打印精度很不错了

网友:
然后呢,没有了am

网友A(2019-01-14):
你能帮我加个加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帮我加个加工吗?谢谢。

加工何物?

网友:
这种结构的机器,横向光轴多,跨度大,三轴均靠皮带传动,强度和精度值得考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何物?

飞机头罩  20X14X17  单位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