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自组 18650-2P3S飞 F450 黄金套装 测试--有更新2017.12.4

楼主(2017-11-29):
屌丝入门神机
配置如下:
F450黄金套装XXD 2212 XXD30A电调
1045桨
QQ飞控
天7的控,没有外挂其他任何东西,本身用这款机器,主要还是体验和入门为主。别一上来就APM2.8各种调参晕眩,或者DJI一不小心放风筝...
空机不含锂电池重量:0.9kg左右
带一组2P3S锂电池 整机重量在1.1kg。
因为无意间看到不少人自组18650锂电池(用动力18650)看效果还蛮好,又不用担心怀孕,又耐用,最最最关键价格真心实惠。普通的3s5000mah得80+。自己组个国产力神LR1865SZ(5C,10A)动力18650组个2P3S,2P放电也有10C-20A,对于我的小四轴肯定够用(网上有大把评测,可以自行搜索18650航模)。再说从经济性上,力神拆机单节6.2元/节(有兴趣的搜索某宝,其实在咸鱼我还看到更便宜的只要4.5元/节),这样一组5000mah也才40元不到。而且我在网上也都看到不少关于力神的评测,反正能用就行。

让老板点焊好,自己焊接好平衡头和T插就可以。so easy...
平衡头和T插连线图,很简单的,我也是第一次焊接就成功!!
注:①②③④对应电池串联的顺序(+-+-)。

后来又了解了下三星、LG、SONY、松下等几款比较经典的动力18650电池。
陆续又入了:2组三星20R(单节2000mah20A)。2组LGHE4(单节2500mah 20A)......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电池不够用!!。我要着魔了吗

终于抽某个周末一并测试了下:
飞行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我不完全科学的飞行统计下(毕竟每块电池飞行的动作肯定都有差异,油门动作的频率肯定不可能能一致,一加油门肯定很费电,而且我的QQ飞控,没法定高,油门打的一定位置,飞机要不就一直上升,油门往下打又下架,就是没法悬停啊!!!也看网上大神说了,下降中途油门要不断的往上往下微调,不然下降速度过快,机架会晃动,就因为下降过快的原因,楼主新手。头2次飞,看到下降过程机架剧烈晃动,就慌了,失控,为此炸过2次机,断了两个机臂):
五组电池都充满了12.6V,BB响设置3.3V报警,报警后马上下来,电池回压基本都在3.4-3.5V以上
1.20R平均每组都飞了12分钟(电池温度感不算明显)
2.HE4飞了也有12分钟(电池温度感不算明显,同20R)
3.力神飞了15分钟左右(电池温度感相对明显,但不算热)。

自己加了LED灯哈哈哈

-------------------------------------------------------------------华丽的分割线------------------------------------------------------------
自组电池及机架重量
自组2P3S锂电池,包含平衡头和T插,另外我包热封套的时候,又加了不少热熔胶,电芯本身重量也会存在差异,三种电芯重量在284-306g之间。
--------------------------------------------------------------
再对比下比较典型的 3S 5000mah3S 4000mah锂电池的重量。

可以看出我的自组 2P3S无论是4000mah(三星 20R)还是5000mah(HE4和力神SZ)
在重量上肯定不比普通的3S锂电池吃亏..(不敢说轻多少)
是不是比通容量的普通锂电池续航长,这个真不能一概而论,看你机架要求的电流是多大!!这个不做深入分析,论坛内大神太多...
---------------------------
又入了2组 HE4
-----------------------------------------------------------------------------------------------
再上 原机自带的两块 3S 2200MAH锂电池及机架重量图
机架 761g
-------------------------------
自带3s 2200 mah 172g/182g

F450空机架

网友A: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勤俭持家,飞出最大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勤俭持家,飞出最大效比!

要的,要的..

网友B:
18650用来飞四轴不行吧,放电多少

网友C:
你换锂电池就能悬停了

网友D:
QQ飞控好像没有气压计吧,没有这个就不能定高

网友E:
先排除震源:

1. 換機架 可能太軟 造成無法有效抑制震動
2.馬達可能震動值 (沒動平衡)過高 另外 槳 也要做一下靜態平衡
3.就是調整飛控 (如果可以調 感度 或是pid值)
4.換飛控 刷inav  (這有過濾器參數 可以調對應震源)

我有一台 18650 25R  打的電池, 3S2P 5000mah  可以飛2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用来飞四轴不行吧,放电多少

兄弟所言诧异..只要是单节放电10A以上的动力电池通过多组就可以飞,看什么机型,我看有650拿2p6s(应该是单节20A以上的)也能飞。
网上一搜一大把(包括5imax网内也有不少)..哈哈..感兴趣的话兄弟自己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锂电池就能悬停了

途中换了次3s 2200 ,好晃的感觉,确实动力方面我组的2P3S没有一般的软包锂电池强。
确实就像网上大神们说的,不暴力飞,长续航--选择18650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QQ飞控好像没有气压计吧,没有这个就不能定高

搜得系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震源:

1. 換機架 可能太軟 造成無法有效抑制震動

3S2P 5000mah  可以飛25分!

老哥估计飞的固定翼了吧?
我这个四旋翼应该没那么强..我看网上其他模友飞的时间和我差不太多...
不明觉厉....

网友F:
电机效率高点,估计续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效率高点,估计续航更好

目前还没考虑那么高精尖的问题哈哈哈
本着能飞就行的原则

不过和大神们说的一样,要想实现长续航:1.轻量化机身;2.低kv电机配大桨......3.适当的电池(重量和能量密度的不同搭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3S2P 5000mah  可以飛25分!

250軸距  起飛重量 646
F4 飛控  刷 inav 1.7.1
極光 25A 電變 +外加電容
2304 2300KV+6"槳
停懸大約 9XW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軸距  起飛重量 646
F4 飛控  刷 inav 1.7.1
極光 25A 電變 +外加電容

学习了..

网友G:
请问楼主,5C的力神LR1865SZ在那里买的,我怎么搜到的只有3C的?麻烦楼主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5C的力神LR1865SZ在那里买的,我怎么搜到的只有3C的?麻烦楼主能给个链接吗?

不好意思,可能我记错了

不过我买的那家拆机力神卖家告诉我,标称2200mah(外壳标称),实际可充2500mah,因为这款电池最大10A放电,10/2.2≈5C,要是按照2500mah,10/2.5=4C,因为一般都会说,稳定工作电流肯定要小于最大C数,所以当3C用应该是最稳妥的做法,哈哈其实多少C数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最大稳定可放电电流。个人愚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记错了

不过我买的那家拆机力神卖家告诉我,标称2200mah(外壳标称),实际可充2500m ...

卖家介绍电池的最大持续放电倍率是3C,也就是最大稳定可放电电流大概7.5A,2P也就是15A,一般的四轴的工作电流恐怕不止15A吧?3C的电池看来是不靠谱。

网友H:
qq当然可以悬停,需要在一定位置不断上下调节油门,很累的
顺便问下6.2的力神是哪家的,我只找到7.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家介绍电池的最大持续放电倍率是3C,也就是最大稳定可放电电流大概7.5A,2P也就是15A,一般的四轴的工 ...

主要看你机架的动力,我看别人介绍说650悬停也才16A...
一般的F450,外挂不太多,2P3S应该问题不大吧!
反正我的F450空机飞着都没事。飞完力神温度感就一点点,估计放电电流不是很大...
具网上测试的话,力神SZ真要持续10A放电,问题1.电池温度可能60-70度往上;2.大电流放电,电池持续时间可能就很短的。
虽然16850截止电压很低,一般2.7v左右,但电压越往后,放电时间是急剧缩短的,看电池放电曲线而定,我看网上各种测试,飞无人机,一般建议放到3.2V左右就可以...毕竟机子下降途中电量还得留有余量。我BB响是设置3.3V,可能高了点。愚见,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qq当然可以悬停,需要在一定位置不断上下调节油门,很累的
顺便问下6.2的力神是哪家的,我只找到7 ...

哥哥,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哈哈
详细搜索店名:柚子果外设店
不过这个拆机力神是缺屁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哥哥,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哈哈
详细搜索店名:柚子果外设店
不过这个拆机力神是缺屁股的....

楼主,你用的就是这种拆机力神18650sz 动力锂电池?卖家的测试结果是,10A放电到2.8V释放了2400mAh,你把降落电压设在3.3V或3.2V,那能放出多少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用的就是这种拆机力神18650sz 动力锂电池?卖家的测试结果是,10A放电到2.8V释放了2400mAh,你把 ...

哥哥,我没那个专业的测试,我设置的3.2V也是综合网友的评测了解到..
还有看你飞行距离,毕竟飞机飞回来还得有余量,不仅仅考虑降落
至于放到3.2V,到底能放出多少电,这个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但自己也不懂咋测试..
共同探讨学习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我没那个专业的测试,我设置的3.2V也是综合网友的评测了解到..
还有看你飞行距离,毕竟飞机飞回来 ...

我用也不懂,只是看卖家的介绍,那我去问问卖家,看他们测试4.2V降到3.2V能放出多少电量吧。

网友I:
最关心的重量怎么没有说, 你电池重量是多少,同等量比锂电重多少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哥哥,我没那个专业的测试,我设置的3.2V也是综合网友的评测了解到..
还有看你飞行距离,毕竟飞机飞回来 ...

问了电池卖家,说4.2V到3.2V放电量大约60%,就是说2500mAh电池只能放出1500mAh电量,说这种电池不适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了电池卖家,说4.2V到3.2V放电量大约60%,就是说2500mAh电池只能放出1500mAh电量,说这种电池不适用飞 ...

哈哈,看你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
反正便宜自己不妨试下,光听别人的也没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关心的重量怎么没有说, 你电池重量是多少,同等量比锂电重多少呢?

已经更新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你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
反正便宜自己不妨试下,光听别人的也没用...哈哈

那也是,可以试一试,飞机不能用大不了还可以做一般锂电池用,比如给笔记本、显示屏、电动玩具什么的用。

网友(2019-08-21):
好不容易翻到的,学习了,后天材料回来我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