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树脂的请教,如果不用木蒙皮……

楼主(2017-11-29):
我是这样打算的,ABS蒙皮,然后刷树脂,纤维布,树脂,干了,树脂,原子灰。不知这样有没有问题。打扰各位模友解除我的忧虑,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来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来个图看看

打算这样做,想问问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有一点就是先打一遍原子灰基本找平后再按照后边的做。abs请用肥皂水洗干净以免有油渍粘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就是先打一遍原子灰基本找平后再按照后边的做。abs请用肥皂水洗干净以免有油渍粘不牢

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