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两周 吊机略有小成

楼主(2017-11-29):
鼓励自己一下下
咋发视频呀

楼主:
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练,用的真机,模拟器感觉不太一样

网友B:
realflight g7用yak54的油机吊机,感觉和我的板机比较像(稍微难一点)。但它里面的其它机型要难很多。尤其是板机,我基本上吊不住,但我自己做的板机我可以在家里吊一整块电池。模拟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距离和位置感,想精确控制比较难。
感觉如果模拟器可以吊稳了,真机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以为是真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练,用的真机,模拟器感觉不太一样

先练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lflight g7用yak54的油机吊机,感觉和我的板机比较像(稍微难一点)。但它里面的其它机型要难很多。尤其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光临

网友:
我现在已基本能会扭力吊了,模拟器也练过   感觉还是真机练着爽!

网友D:
不错,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模拟器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