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干扰?

楼主(2017-11-29):
致敬各位前辈:
                          新手新白最近入模FPV,对周围的电磁环境有点疑惑,移动,联通,电信,以及电视塔的发射频率会对设备有干扰么,干扰程度怎么 样?
                         设备,天九,433曾程,5.8图传,GPS,对他们的干扰情况。
                           谢谢!

网友:
建筑物对信号干扰大,433增程

网友:
433增程与天地飞久发射机有自扰现象,联通,电信,频率与发射机接收机频率不在一个段上,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A:
干扰一般分为频率干扰和功率干扰;我们能做到的是:一是远离,不要离太近,有些设备功率比较大,二是尽量不要同频率,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一般分为频率干扰和功率干扰;我们能做到的是:一是远离,不要离太近,有些设备功率比较大,二是尽量不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一般分为频率干扰和功率干扰;我们能做到的是:一是远离,不要离太近,有些设备功率比较大,二是尽量不 ...

明白了一点,学习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