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教

楼主(2017-11-29):
为什么有的航模机翼会先折断在粘上去了      拜托拜托

网友:
不明白,说仔细点

网友A:
没看明白。升力大鸡翼脆就容易折断,断了拿泡沫胶等一怼就又能飞了

楼主:
就是有的航模会先把机翼折断,然后在给粘上去,加大上反角的角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升力大鸡翼脆就容易折断,断了拿泡沫胶等一怼就又能飞了

为什么上反角的角度有的是90度,有的是十几度了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别问为什么,请上图看看,语言要表述明白

网友:
有点明白楼主意思,你是不是想说机翼向上弯,那是上反角。什么作用请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C:
90度的应该算是垂直尾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问为什么,请上图看看,语言要表述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度的应该算是垂直尾翼功能

机翼尾端90度角不是尾翼

网友:
大飞机机翼翼尖上面的垂直小机翼是为了消除涡流的,减小翼尖损耗,提高升力,进而减小能耗

网友D:
楼主赶紧去疯狂补课呀
上反角:设计在机翼上,两边对称,并且尺寸较大,常见角度为8度。作用:自动修正飞机平衡,自由飞用的最多
翼尖小翼:在翼尖上,尺寸相对很小,向上90°左右,客机上很常见。作用:减小诱导阻力,防止翼尖失速
你发的红色图片翼尖上折,有翼尖小翼的作用,还有增加横侧安定性的作用。这种结构在很多三角翼上有应用,相当于垂尾的作用

网友:
百度翼梢小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赶紧去疯狂补课呀
上反角:设计在机翼上,两边对称,并且尺寸较大,常见角度为8度。作用:自动修正飞 ...

谢谢  我去补课呀  你可以当我 的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