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K110 油门快推到顶,飞机才能起飞悬停

楼主(2017-11-29):
各位大神 ,求适合新手飞的 ,油门曲线 和螺距曲线。
现在是
油门 0 70 100 100 100
螺距 -11 3 6 28 60
各位大神指导下啊

楼主:
控上这么设置的。。。

网友A:
螺距小了,最大螺距8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小了,最大螺距85试试

好的,我试试。。。
,,飞机如果炸了。。。有什么零件组装图嘛。。炸了怎么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飞机如果炸了。。。有什么零件组装图嘛。。炸了怎么修。。。

下了拆开修

楼主:
像主轴,舵机 , 这类的如果坏了的话,,,陀螺仪怎么调平啊, 用螺距尺嘛。。

网友B:
油门L 0,M 75,H 100。螺距L-20, M+20,H+56.或者油门0,35,70,80,100。螺距0  25  50.

网友C:
检查大齿是否往下掉了?往上顶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L 0,M 75,H 100。螺距L-20, M+20,H+56.或者油门0,35,70,80,100。螺距0  25  50.

好的 谢谢大神, 一会我修好飞机 试试。。桨炸了个小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大齿是否往下掉了?往上顶紧一点试试

这个大齿如果要换的话 如何换啊?直接按上去就OK 嘛。。还是要全部拆了。。。
我感觉扣死的取都不好取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主轴,舵机 , 这类的如果坏了的话,,,陀螺仪怎么调平啊, 用螺距尺嘛。。

用原装的,基本不用调,除非舵机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的,基本不用调,除非舵机牺牲

好,暂时还没有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大齿是否往下掉了?往上顶紧一点试试

现在跳了下螺距 和 油门曲线。。。。。太灵活了。。。一上一下吓死人。

楼主:
感觉电快用完的时候,,,,油门推到最上面 , 才能起飞。。然后油门到顶了 就很灵活。。。。。。

网友E:
螺距的问题吧,调下螺距曲线

网友:
估计电机没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的问题吧,调下螺距曲线

嗯嗯 ,,,调过了。。问题找到了 现在太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大齿如果要换的话 如何换啊?直接按上去就OK 嘛。。还是要全部拆了。。。
我感觉扣死的取都不好取下 ...

硬拔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跳了下螺距 和 油门曲线。。。。。太灵活了。。。一上一下吓死人。

螺距的数值跨度不要太大,不然就会 稍微动点油门 要么突然下来 要么突然上去。

网友F(2021-10-07):
这是啥情况……虽然过去4年了但LZ也太惨了,回复的一个说到点子上的都没,LZ把螺距角度数和百分比数值弄混了,遥控器都是设置百分比,50是起是0度,-11到60的螺距???最后两个数字还是28到60,这不上天下地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