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富丽380直升机主轴虚伪问题

楼主(2017-11-29):
大家好我也是不断的蒸腾450有副翼玩了一年多了只能悬停,没事在模拟器里也会是各种练习;
今年双十一也是入列富丽380普及版,发现主轴有限位环了;
问题1:安装主轴限位环时我是用个大金属垫片套在主轴上用手捏住上大金属垫片与下边的大齿,上下夹住上紧限位环;这样发现主轴上下几乎没有间隙了用手也能转动主轴;
            到底需要像我这样消除间隙还是要多少留点,因为随着几个起落肯定会磨损出间隙的;

问题2:电机与大齿皮带安装,我也是用力绷紧上好皮带轮很紧的话是不是伤电机轴;太松怕跳齿;松紧度如何调到最佳;手动转动主轴观察大齿好像不圆;

问题3:主轴大齿轮垫片问题,我是两个大小齿轮中间加了垫片,然后在大齿轮上边也加了个,主轴限位环处也加了个,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A:
无所谓吧,我是不管的,只管飞,炸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吧,我是不管的,只管飞,炸了修

装机一定要仔细,不能徐璐糊涂,不能本着能飞就行;
飞机装不好,还飞什么?
好比阿三的飞机就是装好能飞就行,无论质量与维护技术很差,可能悬停一会都会有事故,阿三的飞行员简直怨声载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一定要仔细,不能徐璐糊涂,不能本着能飞就行;
飞机装不好,还飞什么?
好比阿三的飞机就是装好能 ...

lz教育的是,只是虽然我这么说,但是我装380,前后花了3个月,自己摸索,思考,百度,论坛,qq群,看说明书,才上天的,我这样不算草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一定要仔细,不能徐璐糊涂,不能本着能飞就行;
飞机装不好,还飞什么?
好比阿三的飞机就是装好能 ...

补充一下,不是说稀里糊涂,而是你这个要看说明啊,说明上说了可以的,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好纠结的?我对于模型,主要思考点是怎么设置电子设备,然后实际操作后,怎么改进手法,怎么去做反应这些,对于机械的问题,按照说明书,按照论坛里过来人的经验就可以了,那些虚位什么的,我是觉得很正常,本来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网友B:
1.大齿跟下轴承之间加垫片即可,固定环处不用加垫片,往上拉紧主轴后上定位环,确保没有虚位,主轴,定位环,轴承内圈,垫片都是一起等速转动,没有相   对运动,何来磨损导致虚位??
2.电机处,单手心顶住侧板然后大拇指跟四根手指尽量拉紧电机座,先上电机座跟主板那颗防松螺丝,再上四颗主板上的螺丝,电机皮带没那么容易打滑,但是拉太近很容易挂电机轴,我挂了三根了.
3.垫片只需要在大小齿之间,大齿上面加就可以了,限位环不用加,限位环有台阶的。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B:
1.大齿跟下轴承之间加垫片即可,固定环处不用加垫片,往上拉紧主轴后上定位环,确保没有虚位,主轴,定位环 ...

富丽380的3120电机上轴承和轴之间得加轴承胶,不然真的容易磨损电机轴,虽然拆卸麻烦一点,但加了轴承胶后,电机轴我暂时没磨坏过。还有你最后说的一点里面提到了大齿盘上面加一个垫片,这个说明书里面是没有的,有必要加这个垫片吗?请教一下。之前应该是看到你这个回复我加过垫片的,后来一次拆装我又忘了装了,不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必要装上,麻烦啦!(大齿盘和小齿盘之间的垫片说明书上是有的,大齿盘上面是一个法兰轴承与主轴承座的轴承直接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