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3470SV做550斜盘舵机

楼主(2017-11-29):
futaba s3470SV做550斜盘舵机可以否?

网友:
速度和力量,你为什么这个舵机?

网友A:
速度和力量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力量都不够

如果仅是速度、力量的差距基本上就没有顾虑了,几年前的舵机参数都不是很好看,比如亚拓ds610,还不是一样操亚拓700,而且现在只是550。主要是看机手怎么飞和手法了,别误导了新手,如果futaba在设计的时候还考虑了其他的使用情况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不太行,铁芯电机寿命不行

网友:
其实也可以考虑下mks 1257 1258 ,不比futaba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