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机架,求目前最暴力配置。

楼主(2017-11-29):
如题, 目前稳定在f4 2306 4s 配置,越飞越没有激情了,求目前某宝能买到的最高配置。。。。。没别的要求就要暴力,不考虑手感顺滑问题

网友A:
LZ 额 我竟然无话可说

网友A:
要不上6s 电池吧。非常想欣赏下lz的飞行视频?

网友:
占楼等视频

网友B:
gts2306 hobbywing xrotor 40A(new)花牌5s 80c

网友C:
6s,8s,10s使劲往上怼呗。我也想尝试一下极限,但是想到设备的耐受风险还是算了。

网友D:
空地瞎飛?打兩個根斗?你是這樣飛嗎?

网友E:
前两天装了一架,飞盈佳乐50a 32位电调 2506电机 5s电池,猛的一逼

网友F:
brother 2407电机,6s电池,单个电机能有70a的电流,单个拉力轻轻松松有2kg以上的推力,有多暴力就不多说了。哦对了,用5152或者6寸桨效果更佳。楼主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