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5.8g图传天线极化方向隔离度测试,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测不到的!!

楼主(2017-11-29):
本次结论:
1.定向天线的增益比全向天线增益高很多。
2.左旋右旋极化方式,信号隔离度很高。
3.线极化对圆极化天线,信号隔离度很高。

注释:信号强度的dbm仅供参考,不是真实数值。以下是测试结果总览:
不接天线信号强度21%-51dBm,
2dbi 宝塔左旋极化天线信号强度44%,-49dBm
2dbi  宝塔右旋极化天线74%,-21dBm
2dbi  普通小棒子线极化天线信号强度70%,-25dbm
2dbi  右旋极化三叶草68%-27dBm
2dbi  右旋极化肥鲨天线76%,-19dbm
8dbi   右旋极化肥鲨小平板 ,77%信号强度,-18dbm
9.4dbi 右旋极化平板垂直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 右旋极化平板倾斜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 右旋极化平板水平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 左旋极化平板垂直放信号强度56%,-38dbm
9.4dbi 左旋极化平板倾斜放信号强度67%,-28dbm
9.4dbi 左旋极化平板水平放信号强度61%,-34dbm
9dBi   线极化双菱天线垂直放置信号强度85%-10dBm
9dBi   线极化双菱天线水平放置信号强度83%-12dBm
11dbi 线极化平板垂直放置85%,-10dBm
11dbi 线平板倾斜放置83%,-12dBm
11dbi 线平板水平放置81%,-14dBm

14dBi 线极化天线垂直放置信号强度86%,-9dBm
14dBi 线极化天线水平放置信号强度91%-3dBm

发射机采用右旋极化天线,黑羊HV的5.8g图传发射机用25mw发射功率,上面那个30db衰减器没用,因为加了之后功率太低了!

不接天线信号强度21%-51dBm,

2dbi小棒子线极化天线信号强度70%,-25dbm

2dBi右旋极化三叶草68%-27dBm
2dBi肥鲨右旋极化天线76%,-19dbm
2dBi宝塔左旋极化天线信号强度44%,-49dBm
2dBi宝塔右旋极化天线74%,-21dBm

8dbi右旋极化肥鲨小平板,77%信号强度,-18dbm
9.4dbi右旋极化平板垂直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右旋极化平板倾斜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右旋极化平板水平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左旋极化平板垂直放信号强度56%,-38dbm
9.4dbi左旋极化平板倾斜放信号强度67%,-28dbm
9.4dbi左旋极化平板水平放信号强度61%,-34dbm
9dBi线极化双菱天线垂直放置信号强度85%-10dBm

9dBi线极化双菱天线水平放置信号强度83%-12dBm
14dBi线极化天线垂直放置信号强度86%,-9dBm
14dBi线极化天线水平放置信号强度91%-3dBm

11dbi线极化平板垂直放置85%,-10dBm
11dbi线平板倾斜放置83%,-12dBm
11dbi线平板水平放置81%,-14dBm

网友:
所以簡單來說 dbi越大  越好嗎?

网友:
楼主能直接说下哪种天线最好吗

网友A:
看信号强度吗

网友B:
首先感谢,我的理解,是不是下面这组信号是最好的,最近真想搞个体积别太大的平板,不知道这个几个测试的平板的接收角度怎么样,目前看这款左右旋都支持的9.4db的天线不错啊,价格也能接受,求指导。
9.4dbi 右旋圆极化平板垂直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 右旋圆极化平板倾斜放信号强度87%,-8dbm
9.4dbi 右旋圆极化平板水平放信号强度87%,-8db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我的理解,是不是下面这组信号是最好的,最近真想搞个体积别太大的平板,不知道这个几个测试的平 ...

这个接收天线对圆极化的接收效果很好,左右旋要跟发射天线一样才行,不一样的很难接受到信号。
其实14DB的天线也很好不过是线极化的,对棒子天线接收效果会好很多,只不过本次测试的用的是右旋计划的天线,所以效果会打折扣。
圆极化的发射天线要对应圆极化的接收天线才行,并且一定要左右旋一致!

楼主:
是啊,信号强度的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天线对圆极化的接收效果很好,左右旋要跟发射天线一样才行,不一样的很难接受到信号。
其实14DB ...

这个理解,左右旋配对很重要
建议做个角度测试,你的测试仪多少天艹币啊,看着不错呀

网友:
2dbi  右旋圆极化肥鲨天线76%,-19dbm
8dbi   右旋圆极化肥鲨小平板 ,77%信号强度,-18dbm

8dbi小平板这么坑?

网友(2018-01-08):
看了你的帖子,不用买那么多了,哈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给出配置方案,毕竟大部分都不是天线技术人员。

网友(2019-10-29):
楼主测试很给力,我想请问一下,鼠尾天线也叫铜管天线的极化方向是线极化吧?

网友A(2022-03-17):
感谢楼主,受用匪浅

网友A:
另外请教楼主,模拟图传更适合左旋还是右旋,大家普遍用右旋,有没有数据支持

网友:
楼主还在么,最近出来的天线能不能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