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充不上电

楼主(2017-11-29):
新旧电池中间电芯充不上电,插上B3充电器中间灯永远是绿灯,四轴小电池插上又能充电是什么问题。现在电池中间块电芯都是用对讲机充电     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换个充电器吧

网友:
检查下电池插头,和冲电器插口是不是氧化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充电器太烂,容易损坏电池,最低B6起步,稍好点的A6或BC168

网友:
换充电器,除非不玩了!

网友:
这充电器你还是换了吧?没救了

网友A:
充电器太次,换个好点的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