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鸡炸坏了,放电不平衡了,想扔掉,怎样报废比较环保安全

楼主(2017-11-29):
如题,就重要安全。

网友A:
放完电戳开用盐水泡了再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戳开用盐水泡了再扔

戳开不会起火?听讲里面与空气接触会起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戳开不会起火?听讲里面与空气接触会起火的

你听哪个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听哪个鬼说的

里面有电解质啊

网友:
还没丢过电池,也不知道,

网友:
剥掉外壳,撕开电池,会起火。高中的时候手贱,试过,就在眼前着的,眉毛,睫毛都被漂了。

网友:
所以要先放完电再戳开呀。
为什么会起火?就是因为有能量呀,起火是能量释放的结果。一块完全没电的锂电池是不会起火的。
至于怎么放电方法就很多了,可以先用充电器的放电模式,再接个小灯泡放两天,或者钱多的话就接穿越机上放两天也行。
这时候锂电池里已经基本没电了,戳开也没有太大危险。但是你戳的时候不要作死用剪刀之类的金属锐器,用牙签就行。戳几个洞再用盐水泡还是为了放电,盐水里的离子起到带电阻的导线作用,但是水会接触到锂电池整个表面放电更彻底。泡两天的锂电池彻底没电了,随便扔不会起火的。

网友:
这个题目比较好,论坛里面有做相关的专门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