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470lm尾桨夹虚位大吗

楼主(2017-11-30):
我的470金属版尾巴桨夹虚位很大 用手可以轻微晃动 组装肯定没错 请问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影响飞行吗

网友:
试过才知道

网友A:
我的之前是塑料的震动大到没法飞3d换了金属的尾巴好了。虚位有一点点

网友B:
亚拓的单个桨夹轴承 应该也是1+2结构的:1个推力轴承+2个普通轴承。这种结构虚位是很小的了。一般副厂件都是1(推力轴承)+1(普通轴承)结构,用久了虚位死鸡儿大,换轴承都不起作用。很多副厂500的尾桨夹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之前是塑料的震动大到没法飞3d换了金属的尾巴好了。虚位有一点点

我的塑料桨夹震动是尾波那里轻微麻手,算不算振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单个桨夹轴承 应该也是1+2结构的:1个推力轴承+2个普通轴承。这种结构虚位是很小的了。一般副厂件都 ...

谢谢前辈的详细介绍

网友(2018-01-21):
我的lp也是不行,换成金属升级lm

网友:
我也发现有虚位,我就又一边加了一个3*5*0.3的垫片,螺丝不能完全扯紧了,扯紧了就锁死转不动,松了点感觉没啥子虚位打了胶,还没飞过。

网友:
反正我的相对来讲虚伪比较大,但是不影响,锁尾很直

网友:
我的虚位也很大,照样飞

网友:
都有,lm毛病比lp多

网友:
虚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