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材料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谢谢

楼主(2017-11-30):
本人准备用亚克力做船模的骨架,包括龙骨,肋骨,加强筋。《因为船比较大,有1.3米长》。然后蒙皮用ABS的。
请教大神们,粘连骨架时,可以用什么胶水,《热熔胶?万能胶?》还有蒙皮时亚克力和ABS 能粘住么?
还有刷环氧的时候,ABS能粘住玻璃纤维么??
恳请大神能答疑解惑。。万分感谢!!!!!
好人。。。大家都是好人。。。谢谢

网友:
老老实实用层板吧

网友A:
1.亚克力不适合拿来做骨架
2.ABS我有做过船模合适的,ABS有专门的胶水,氯仿
3.外层上玻璃布环氧胶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克力不适合拿来做骨架
2.ABS我有做过船模合适的,ABS有专门的胶水,氯仿
3.外层上玻璃布环氧胶可行。

大神。。请问亚克力为什么不适合做骨架呢?强度不够、?还是容易开胶?
本人只有亚克力好用点,木板太容易碎了,实木的又没那么大的。
请见谅我的刨根问底。。。感谢指导。。

楼主:
大神。能说下为什么亚克力不适合做骨架呢? 我才玩这个,不了解。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还是椴木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亚克力为什么不适合做骨架呢?强度不够、?还是容易开胶?
本人只有亚克力好用点,木板太容 ...

亚克力不好粘 椴木层板 强度还是可以的 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

楼主:
请问椴木是什么木材?实木的么 ?还是复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不好粘 椴木层板 强度还是可以的 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

因为我这边的复合板都是胶粘的。我是画过图纸自己锯的,在加工过后,好多部件都裂开了,(估计是木板没有粘合好)根本不能再固定肋骨和蒙皮。
所以才想换材料的。。
难道亚克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么??用AB 胶也胶不住亚克力??
兄弟。帮忙给点意见  谢谢。。都困惑很久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边的复合板都是胶粘的。我是画过图纸自己锯的,在加工过后,好多部件都裂开了,(估计是木板没有 ...

留下你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