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1 救护直升机 终于完成了 最终涂装 视频更新在5楼6楼

楼主(2017-11-30):
以前用YD117 4通机 改过一次,但由于机壳偏重,YD117 的马达无法承受,400毫安电池 续航只能2分多钟,并且马达会过热损毁,最后放弃。
这次用六通K110 机型 。 500毫安电池 续航4分钟(不落地,持续飞行到没电,悬停4分钟)
涂装老样子,模型漆手涂,涂的有点渣。
头部切开,方便换电池,里面做了插口固定防止头罩掉落。
红十字 为普通A4纸打印 然后附上一层透明胶,然后再粘到机身上。 尾部 US ARMY 字体 为以前买的水贴纸。
以后有机会拍个飞行视频 传上
直接上图吧

网友A:
蛮好的。改2s会舒服很多。

网友B:
好手艺,建议玩500以上的大飞机,对重量不敏感

楼主:
降落视频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楼主:
降落过程中突发机械故障坠机,掉落悬崖。
经过检查,发现主轴有点上下窜动。是主轴上的限位环位置有点偏移,这个限位环没有螺丝固定是紧配的。后来压紧后,故障解除。
幸好飞机再最后着地的时候是正面朝上的,并无大碍,否则损失惨重!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好的。改2s会舒服很多。

如果是2S的 就装不进去了,西装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建议玩500以上的大飞机,对重量不敏感

大机 场地限制比较大,家里附近没有适合的地方,不过大机飞起来肯定是震撼的,不会像小鸡那么贼。比较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机 场地限制比较大,家里附近没有适合的地方,不过大机飞起来肯定是震撼的,不会像小鸡那么贼。比较稳
...

我的飞机都加pix飞控的,很容易飞

网友B:
看了视频了,飞的摇摇晃晃的,上了飞控就不会这样了,飞起来呆若木鸡,想怎么停都可以

网友(2018-05-04):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了,飞的摇摇晃晃的,上了飞控就不会这样了,飞起来呆若木鸡,想怎么停都可以

小机没办法加飞控,太轻

网友:
k110穿了这身西装只怕也会电机过热

网友(2018-06-11):
这个静态看看还是很惬意的!

网友(2020-04-23):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