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飞一会后就会出现飞机不受控制

楼主(2017-11-30):
伟力K110 收的二手的 用的原装遥控器 飞一会就会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然后闪红灯。。。这个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不能控制之前可以发现打舵飞机反映变慢。马上换充满电的电池也是一样 要休息几分钟才可以.

网友A: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买新电池飞!

网友B:
我也觉得电池估计不行了

网友:
感觉是电池不行了吧,换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买新电池飞!

马上换充满电的电池也是一样 要休息几分钟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电池估计不行了

马上换充满电的电池也是一样 要休息几分钟才可以.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呢  这是要换主板还是??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2018-02-09):
大哥,求HelloKitty的板机图纸

网友:
357028862@qq.com
HelloKitty和哆啦a梦的图纸

网友:
拿掉头罩试试看

网友C:
如果换上新电池还不行,只有等一会才恢复工作,感觉是遥控器和接收板的频率有偏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换上新电池还不行,只有等一会才恢复工作,感觉是遥控器和接收板的频率有偏差

这个偏差频率在XK控上有办法修正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偏差频率在XK控上有办法修正吗,请大神指点,

XK控不清楚 给devo 控用的deviation固件因为xk飞机主板的这个”特点”还专门加了频率微调的功能

网友:
锁尾电机发热,锁尾效果下降

网友E(2018-05-08):
晶振坏了

网友(2018-06-11):
楼上的是正解不.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和温度有关,夏天玩不了,已经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马上换充满电的电池也是一样 要休息几分钟才可以.

主板问题  我以前新机子也这样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C:
XK控不清楚 给devo 控用的deviation固件因为xk飞机主板的这个”特点”还专门加了频率微调的功能

请教一下老司机频率微调的数字一般怎么确定?最近换了个四合一高频头,但是110进入对码状态后就是死活不亮灯(对码长时间不成功)
现在也是在考虑是频率偏移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华尔科d7e,5.0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