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选fms好还是飞翼的好?

楼主(2017-12-01):
想入一架A10涵道机,但FMS和飞翼两个品牌的商家都有,但尺寸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请教飞过这款机的飞友黎评价一下这两款机飞行性能如何?飞行时间和玩一段时间后各发现哪些设计缺陷…谢谢

网友:
飞翼的吧,fms的动力弱,起落架软

网友A:
怎么说呢,涵道选飞翼,桨机f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涵道选飞翼,桨机fms

正解

网友:
fms a10的pnp版就是个坑,垃圾的电子设备,本地模友有一台,空中直接烧电调然后炸机,不过空机的质量还是过得去的,建议空机买fms 动力自己搭配

网友:
涵道选飞翼,桨机fms

网友:
双70用一个6S的5000就够
双80要用两个6S的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