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模型图案制作教程

楼主(2017-12-01):
准备工具 Photoshop  (附上Photoshop CS6绿色解压版 报错的请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百度云附件:Adobe Photoshop CS6.rar

素材 长宽比例接近2:1的图片 尽量选择图案简洁 线条够粗的图案 毕竟遥控器屏幕的分辨率很低…

首先用Photoshop打开需要制作的图片

在图像 模式 里选择 灰度 弹出对话框点击“扔掉”(彩色图片会在这一步变为黑白)

然后来裁剪我们需要的图案 比例选择2:1

裁剪时尽量让图案占满整个2:1的背景

双击背景解锁图层

按Ctrl+T拉伸图片 尽量让图案占满整个2:1的背景

右键单击图层

点击 混合选项

点住红色圈圈里的滑块往左滑动 直到图案背景完全变为透明

接下来选择图像大小

宽度64 高度32 确定

准备导出图片 点击存储为

选择bmp格式

选择深度为 4位 确定导出

把得到的图片放到遥控器SD卡的 IMAGES 目录

然后就可以在遥控器菜单的 MODEL SETUP 页的 Model image 项里选择图片了

楼主:
如果谁有喜欢的图案又不想动手 我可以代劳 把图片发到下面就好

网友:
好厉害,有时间一定要试下~

网友:
有用的教程

网友A:
X7不能用好像

用背景橡皮一次就去掉背景了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X7不能用好像

用背景橡皮一次就去掉背景了简单很多

找个X7的图案分析一下 分辨率 深度 格式 然后照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B:
制作的图片也要黑白的?一般的照片那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图片也要黑白的?一般的照片那些可以吗

彩色也可以的 只不过最后会变成黑白

网友:
帮我弄这图啊

楼主:
这图片在遥控器上根本看不清 分辨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