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70LP拉杆长度问题

楼主(2017-12-01):
收了台470,没说明书,不知斜盘拉杆和旋翼头拉杆长度是多少呢?望大神给予帮助,或者给个说明书截图最好,感谢 下图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B:
我舵机接杆总长42.5,大桨夹拉杆总长44。如果按说明书就全部都是中心点36.5,也就是43.5。

网友C:
多少钱收的?我想收个500级左右的练练手,想入XL520,看470也不错的样子,但估计配件520的应该便宜不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收的?我想收个500级左右的练练手,想入XL520,看470也不错的样子,但估计配件520的应该便宜不少吧

470型号小的显然便宜多,关键有副厂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收的?我想收个500级左右的练练手,想入XL520,看470也不错的样子,但估计配件520的应该便宜不少吧

1400左右,是塑料版的

网友:
好的,谢谢。塑料版本和非塑料版本有哪些不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70型号小的显然便宜多,关键有副厂件

那前辈您觉得470和XL520哪个更合适练手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前辈您觉得470和XL520哪个更合适练手一些呢?

520,因为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