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奇妙地炸了!首炸!

楼主(2017-12-01):
新手悬停,今天中午飞到第3块电,莫名地斜向一边砸地上了!X3L已飞了20个起落,目测损失一对大桨,大齿,尾包壳,一个相位臂!各位老司机支招,什么原因导致莫名坠机呢?99机会不是错舵

网友A:
什么陀螺仪?以前出现过震傻了,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以前出现过震傻了,侧翻

大家喜闻乐见的k8

网友B:
每年冬天都要因为K8天冷抽风侧翻炸鸡,早已习惯了,我正准备搞一个陀螺仪加热装置呢,买一个24V的电加热片贴到下面,或者买一个放热电阻焊接到陀螺仪里面加热,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全包可以退役了  上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年冬天都要因为K8天冷抽风侧翻炸鸡,早已习惯了,我正准备搞一个陀螺仪加热装置呢,买一个24V的电加热片 ...

我们南方现在20多度啊

网友:
发生过同样的事,只不过是刚起飞,换陀螺仪省事。

网友D:
尾殼可以救..你看我的...都救回來了.

网友E:
飞机是好机,楼主请节哀

网友F:
原因是飞前拍照了

网友:
我的X3前几天也是起飞十多秒侧翻,救回来过一两秒又翻,还是炸了。都不用考虑,就是K8的问题,这个陀螺仪以前出现过一两次侧翻

网友:
新手别上尾包壳,成本高

网友G:
泥地也这么伤呀

网友H:
K8看运气。

网友I:
冬天了,K8这表现正常,换个陀螺仪吧。MB什么的

网友J:
悬停练习炸鸡貌似很正常

网友K:
慰問下。尾波金屬齒有用上了沒?

网友:
跟陀螺仪牌子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冬天了,K8这表现正常,换个陀螺仪吧。MB什么的

管你K8,v8。对于练手的用起来都一个样。故障是运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年冬天都要因为K8天冷抽风侧翻炸鸡,早已习惯了,我正准备搞一个陀螺仪加热装置呢,买一个24V的电加热片 ...

这么麻烦,直接一帖暖宝宝,便宜见效快

网友L:
南方哪里的??

网友M:
皮还是轴的?皮的检查静电!轴的检查陀螺仪的双面胶

网友N:
不要用日冠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包可以退役了  上拉杆

有此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殼可以救..你看我的...都救回來了.

得找找你帖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是好机,楼主请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是飞前拍照了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泥地也这么伤呀

有泥有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K8看运气。

真的这一么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悬停练习炸鸡貌似很正常

自我感觉应该不会是修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慰問下。尾波金屬齒有用上了沒?

谢谢,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南方哪里的??

中山

网友K:
哈哈。不是,誤會了。那是我賣你的。我記得你頭像。

楼主:
引用 网友M:
皮还是轴的?皮的检查静电!轴的检查陀螺仪的双面胶

皮,请教如何检查静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要用日冠接收机

曰冠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不是,誤會了。那是我賣你的。我記得你頭像。

哦,是你啊用上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每年冬天都要因为K8天冷抽风侧翻炸鸡,早已习惯了,我正准备搞一个陀螺仪加热装置呢,买一个24V的电加热片 ...

vbar抽风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请教如何检查静电问题

安装金属压带轮,或者其他金属件能接触皮带的,然后导线连接到电池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O:
vbar抽风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VBAR没用过不知道,但是MB冬天没有出现过抽风,但是冬天自检慢,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能做到几乎在市场上消失了也是有原因的
各种突然坏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