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陀螺仪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01):
求助,设置亚拓150x直升机参数时,将futaba t14sg遥控的第5通道设置为陀螺仪感度,在感度设置界面设定的感度数值是42%,为什么在舵量显示界面通道5的感度数值就成了50%?如果在感度设置界面将感度数值增加,舵量显示界面的通道5数值也会随着增加,但总会比感度设置界面的数值多8到9个点(如图),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

网友:
不懂,同问,求解答

网友A:
kbar陀螺仪也会啊 管那么多干什么 好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ar陀螺仪也会啊 管那么多干什么 好飞就行了

没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