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PRO V2 INAV SUMD 单线连接求助

楼主(2017-12-01):
F4 PRO V2 INAV SUMD 单线连接求助

求助:1、控原来是三角翼模式,INAV内通道为混控,改回普通模式,INAV内通道混控就没了,但是机型设置了飞翼。
2、油门3通道跑到5通道了,该是在控上调换3-5还是INAV内设置啊啊啊啊啊啊
由于V2内置电流计,所以之前F4需要焊接二极管到T通道的电压回传倒是省略了。方便了一点点。

接线如图,6通SUMD接在U3

接线如图,6通SUMD接在U3

INAV已经设置三角翼,通道没有混合,且油门跑到了5通道,控上也是显示5通道

INAV已经设置三角翼,通道没有混合,且油门跑到了5通道,控上也是显示5通道

网友:
看看里面相关的内容,能不能帮助到你?F3飞控,一控走遍航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4926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控里面不能设置为三角翼,只能设置为常规机型。也不能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控里面不能设置为三角翼,只能设置为常规机型。也不能有混控。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并设置成常规翼型了,但是血槽能动,舵机还是没相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控里面不能设置为三角翼,只能设置为常规机型。也不能有混控。

谢谢哈。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