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R6303SB接收机1个通道不好使?

楼主(2017-12-01):
是s bus这个通道不好使。奇怪了。另一个接收机也是同样一个通道不好使。舵机没问题。接收机也不应该两个都坏了一个通道吧?我设置的是一副翼的滑翔机。就是方向舵4通道不好使。

网友:
哥们,这个是3通道的接收机!!sbus就是输出sbus信号的。

楼主:
3通道接收机只有两个通道好使,一个接电源,一个sbus多级乱抖.

楼主:
sbus不能接舵机?

网友:
樓主 : R6303 是 3~18 CH 接收機,如用一般舵機,只可以用 3個通道, SBUS ( 18CH )輸出口只可以用適合SBUS的舵機或GYRO,連接一般舵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