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接收接有刷电调方法?

楼主(2017-12-01):
本人是遥控车新手,现有一玩具级遥控车,功能只有前后左右,没有快慢,也没有舵机控制转向。现想将七通PWM的接收改用到遥控车上,舵机接法很简单,但有刷马达就有点困难。现想找一有刷电调接到有刷马达,但看到很多有刷电调都是 输入信号: PPM”,这能用到我的PWM接收吗? 若不能的话,我又要怎样接?

网友A:
有刷电调基本都是PWM啊,没必要用多通道的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基本都是PWM啊,没必要用多通道的ppm信号。。

請問這個參數的有刷電調合PWM接收用嗎?

主要参数;
重量:9 g
尺寸(L * W * H):23 * 18 * 6.0mm
电流(A): 10
BEC: 5V 1A
PWM(脉宽调制): 8K
输入信号: PPM
驱动频率: 2KHz
输入电压:1、锂电2S(7.4v)
2、镍氢、镍镉电池4-7节(6V-8.4V)
最大电流:20 A(5秒)
适用电机:130/180/260/280/380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