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At9s 遥控訊號疑问!?

楼主(2017-12-01):
请问各位大神,前辈!

目前小弟使用原厂at9s遥控器 配R6DSM
发现有时候飞机背对自己时(50米内)
或者稍微有些遮蔽物,很容易失控、或者反应延迟严重

请问该先改装增强天线呢?
还是换接收器?R12DSM?
想用便宜的方法让讯号好一点....

其实有在考虑QX7 - S
但还需要存豪~几个月的钱...

感谢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A:
接收机天线角度问题?R6DSM 和R6DS信号确实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角度问题?R6DSM 和R6DS信号确实不太好

看到双根的天线的需要摆90度!单根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棒型天线、鞭形天线在天线指向方向信号最弱,垂直天线的方向信号最强。所以双天线需要互相垂直以消除信号盲区。单天线的话尽量让天线垂直于机体这样不容易进入盲区。

网友:
别用乐迪,其他什么华科尔,天地摔,瑞思凯都行,实在买不起用fs

网友C:
我今天去深南电路杯观赛的时候,看到也有不少一部分人用AT9S,我自己也用AT9S,接收机也是r6dsm,楼主的情况有点像我之前裸露天线被螺旋桨刮断的时候,离开50米会出现反应延迟,信号强度很不稳定,现在换了跟新的天线,信号强度非常稳定,就差出去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去深南电路杯观赛的时候,看到也有不少一部分人用AT9S,我自己也用AT9S,接收机也是r6dsm,楼主的情 ...

谢谢你!我天线有被刮到过,这样的话我需要换根天线啰....请问单根天线该如何摆放比较合适!? 感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天线有被刮到过,这样的话我需要换根天线啰....请问单根天线该如何摆放比较合适!? 感谢前辈 ...

我也只是刚入门的,这个问题不太懂了。反正我是尽可能的垂直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棒型天线、鞭形天线在天线指向方向信号最弱,垂直天线的方向信号最强。所以双天线需要互相垂直以消除信号盲 ...

收到!謝謝你

网友:
我用r12dms挺好的,试试换12吧

网友:
今天刚做了地面测试,机子天线垂直向上,大概350米还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