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HCP100S 问题

楼主(2017-12-01):
如图 卫星已对频成功 ,但是接飞机 就没反应.求解答?

网友:
注意一下油门行程,上电的时候必须油门归零,每个控的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先调好油门熄火,再找出合适的油门行程范围

网友A:
你這是舊版的板子
只能用dsmx沒錯
試試用七個通道對頻
此外有些板子就是不能接衛星
這就無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舊版的板子
只能用dsmx沒錯
試試用七個通道對頻

我朋友用DX9 在飞得 。 再说 广告不是说可以搭DSM2 用吗?难道是水货… 搞了一晚上没搞好 心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用DX9 在飞得 。 再说 广告不是说可以搭DSM2 用吗?难道是水货… 搞了一晚上没搞好 心累~

你的sat插口在上方是好幾年前才有的舊版
只能插dsmx
我的經驗是要超過7動才可以用
若是DX9就要用超過七動以上的接收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at插口在上方是好幾年前才有的舊版
只能插dsmx
我的經驗是要超過7動才可以用

这个样子 我试试看

网友:
油门反向试试看

网友(2018-05-01):
你是用的什么控  什么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