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减震问题

楼主(2017-12-01):
求助油动固定翼飞控(U22飞控)减震怎么做,用APM减震板可以吗,企业级飞控天价啊,就用千元以内飞控,就怕减震做不好炸鸡,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u22好像不用减震

网友A:
脑袋进水了啊 u22装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袋进水了啊 u22装油机

减震做好了还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袋进水了啊 u22装油机

为什么不行,请赐教啊

网友:
有这个规定吗?

网友A:
u22装油机?岂非取死之道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袋进水了啊 u22装油机

朋友,油机不能装U22吗?呵呵,说说看,让大家伙们长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2装油机?岂非取死之道乎?

楼主:
有谁用过油机飞控安装上个图学习学习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谁用过油机飞控安装上个图学习学习呗

我做过油鸡安装ark bird飞控的一次实验,但失败了,不是飞控震动造成,而是飞机太重,失速坠毁。

油鸡是京商40级练习机,翼展1.6米,搭载三叶52发动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谁用过油机飞控安装上个图学习学习呗

我把油机加了A3飞控。
图的是稳稳的,几年了没炸过机。
遇到过一个大问题,后来解决。
这个问题一般人不知道,就是如果是油机的话,供电一般都采用镍氢,镍氢在舵机都动的时候,压降会低于3.3V,它是飞控单片机工作电压的下限,一下就会失去作用。最后通过修改电路参数,才正常使用的。
如果采用锂电+UBEC就不会出现我说的压降问题,也就是飞电的人不知道还有这个问题。
飞控的陀螺仪把高频振动通过算法都过滤了,不会因为发动机引起的振动产生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油鸡安装ark bird飞控的一次实验,但失败了,不是飞控震动造成,而是飞机太重,失速坠毁。

油鸡 ...

好的,如果只用陀螺仪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油机加了A3飞控。
图的是稳稳的,几年了没炸过机。
遇到过一个大问题,后来解决。

不错不错,学习加收藏了!飞的好,油门响应也很顺,就是喜欢油机这声,A3装油机可以远FPV

网友D:
上YouTube有俄罗斯魔友,汽油固定翼装APM装的业余无人机,飞行距离110k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YouTube有俄罗斯魔友,汽油固定翼装APM装的业余无人机,飞行距离110km。

用APM开源飞控,厉害啊,是不是飞控固件重写了,飞油机的算法不一样吧

楼主(2017-12-31):
非常感谢回帖诸位新年快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把油机加了A3飞控。
图的是稳稳的,几年了没炸过机。
遇到过一个大问题,后来解决。

你的油机加装A3飞控,滑跑的时候会不会修正方向,让他跑的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油机加装A3飞控,滑跑的时候会不会修正方向,让他跑的直?

只加装陀螺仪应该可以的,能起到飞机平衡作用

网友F(2018-03-22):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油鸡安装ark bird飞控的一次实验,但失败了,不是飞控震动造成,而是飞机太重,失速坠毁。

油鸡 ...

这个飞机配这个发动机都是属于超配,怎么会导致飞机过重,甚至失速?     难道是飞控太重?

网友G:
之前一直把A3用在70级的甲醇机上,工作一切正常,供电使用3S锂电,UBEC3A模块。动作,平飞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一直把A3用在70级的甲醇机上,工作一切正常,供电使用3S锂电,UBEC3A模块。动作,平飞都没问题。

总算遇到也有人装在甲醇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配这个发动机都是属于超配,怎么会导致飞机过重,甚至失速?     难道是飞控太重?

他那意思可能是飞机重了动力不够炸鸡了

网友:
是 商业公司要改油动吧 又是那些农药机什么测绘 电力机

网友:
多试试便知,关闭陀罗仪先飞高再开,情况不好马上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油机加了A3飞控。
图的是稳稳的,几年了没炸过机。
遇到过一个大问题,后来解决。

A3版本很多,请问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2019-04-25):
引用 网友C:
我把油机加了A3飞控。
图的是稳稳的,几年了没炸过机。
遇到过一个大问题,后来解决。

长见识了  第一次见油机加飞控的 早知道也不会炸那么多油机了

网友:
我有2个U22,成功了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主要是想飞机飞得和真飞机一样平稳,多种方式都可尝试,不局限在FPV上才能用,个人见解